MWC base小小小瓢虫组装与设定问题 跪求前辈解答

楼主(2012-09-17):
首先我先到个欠 我知道这不是迷你版区
但是MWC的资料我迷你版区看不到
真的很抱歉跑来这求救

小弟看了迷你版上crazyboy大大的帖子
也冲动了买了一组试试看
但是我遇到了一些不知道该怎解决的问题

小弟的电子设备如下
JR DX9  DSM2   (美国手  油门在左边)
山寨 6110 DSM2接收(跟crazyboy大大的一样  拆到最后也是1.2g)
小小小瓢虫飞控一组
四组直流马达+2组正逆桨(和飞控一起买的)

---------------------------------------------------------------------------------

1. 四个马达  红线接(VCC)   黑线接(GND)

2. 接收THRO  讯号线    接飞控THRO
    接收AILE   讯号线    接飞控ROLL
    接收ELEV   讯号线   接飞控PITCH
    接收RUDD 讯号线    接飞控YAW
    接收BATT  正极       接飞控VCC
    接收BATT  负极       接飞控GND

3. 接收和遥控器对频OK

--------------------------------------------------------------------------------

问题来了

接电后一直处于锁定状态(卖家说的)
说是要把油门拉到最低  再把AILE打右到底就可解锁 (解锁时LED会恒亮)
但是我怎测试都不会亮

LED没坏  因为当我把油门拉到底  ELEV也拉到底        RUDD往右打到底     AILE也往右打到底的时后会亮个两秒

请问一下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跪求版上的各位前辈指导我

万分感谢!!

无奈的小弟笔

网友A:
飞行前,需要用GUI程序观察和调整必要的选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通道正反向,校准通道中立点和通道行程;
设置传感器开关(AUX1/AUX2);
检查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正确(如果不正常则代表飞控有故障);
测试启动电机后,飞控动作是否正常。

调试过程中可以不需要连接电池,只需接上FTDI。飞控启动时,请保持机架在尽可能水平的位置,蓝色LED灯会在一阵快速闪动之后熄灭,表示已经初始化完成。请打开GUI程序,选好端口号(本例为COM3)。然后点按START进行数据读取,这时马上会看到所有传感器的输出状态,点按READ可读取到飞控参数。设置通道正反向:
油门/升降舵摇杆往上下方向推,图中对应的滑块也应该往对应方向滑动,如果不正确,则需要把对应的通道反向;
副翼/发射电摇杆往左右方向推,图中对应的滑块也应该往对应方向滑动,如果不正确,则需要把对应的通道反向;
校准通道中立点:
油门通道无需校准,观察升降舵/副翼/方向舵摇杆在中间位置时,对应的滑块是否显示为1500左右(允许±3误差),如果正确,请修改对应通道的中立点,让这三个通道摇杆在中立点时,对应的数值也在1500左右。请注意,如果中立点信号位置不准确,会导致飞行误动作。
校准通道行程:
油门通道无需校准,观察升降舵/副翼/方向舵通道摇杆在推到最大/最小位置时,对应的滑块是否显示为最大1900/最小1100左右,如果有偏差,请修改对应通道的行程,让其最大值刚好超过1900,最小值刚好低于1100。请注意,如果不处理好,会导致解锁/锁定油门、校准传感器和进入液晶编程模式出现故障。

网友A:
请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361,我用JR DSX7,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