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PRO跟M6选择之困惑

楼主(2012-09-17):
如题 想入个飞控来做起飞增稳用 论坛里潜水N久了 看见各大高手对两款飞控的各种点评 但是几乎没见过同时使用过两种飞控的大侠出来点评下 特发此贴 盛情邀请同时使用过两款飞控的大侠现身说法 已去众多新手之惑...代表全体新手感谢在先

楼主:
还有个重要问题,现在新出的两款飞控都带有开关功能。但这个开关需要三档位的通道遥控。三档位:打个比方咱们的油门熄火控制,最下面是关,中间是油门保持,最上面是熄火。我的天六2代就是这样的。
我用的天六2代,带液晶屏的那个。问题来了,天六的第五通道是起落架,是两档位的,开和关。六通道是襟翼,也是两档的。三档位的只有两个就是油门熄火(在控的左上角)。还有就是大小动作也是三档位。但这俩都不是通道键,我如何把它们改成通道键???比如把油门熄火的键位改成第五通道的键。然后把飞控的开关通道插到接收的五通道就可以了。
这里说明一下我为什么非要找三档位的,其实两档位也可以运行飞控。这个飞控有“辅助稳定”、“三轴锁定”、“关闭飞控”三个功能。但如果用两档位的只有“辅助稳定”和“三轴锁定”两个功能选择。只有三档位的才能增加一个关闭飞控。如果没有关闭飞控的功能,后果是可怕的,万一飞控失灵了,或者在飞机上安装的不牢固产生晃动。那就肯定炸机了。目前用五通道临时用着,心里很没底。也许别的控上有这样的三档位通道,但我天六没有,唯一的希望就是用油门熄火的三档代替。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高深,楼下回答

网友A:
我用过A3,A3PRO,M6  但体验不很充份,讲点情况供参考.  A3,A3pro从做工上看比较好,使用正常稳定比较满意.  买了个M6,板子薄,沒有涂清漆处理,重量比A3稍轻,四个拨动开关拨几次就坏.笫一次买来试验,发現升降舵机向一边运动正常,向另一边运动时舵机运动有跳有仃不均匀.(当然換过舵机,甚至发射机).退回去換一个,拿回来后这个问题仍然有,板上的拨动开关拨几下坏了-个.再寄回去換-个.拿回来升降舵机动作问题照旧.我原要装在付翼升降舵混控的三角翼上看来不合适.改装在普通的方向舵,水平舵上,把动作不好的一边装到推杆上(因为不常用).终于飞了几轮.动作还都正常.可是回来再试M6板不工作了,表明状态的红蓝灯都不亮了.再问卖家,他给我寄来一根升级线,照他给我的资料做,结果是读不出也写不进.至今沒有解决.也可能有我沒做对的地方,己经化了不少运费,不想轻易再寄.           另外感觉好像M6不能反装,即正面朝下,正面朝下时陀螺信号输出不能反向,不知是否我的错觉.                我用的是FF9发射机,有三段开关,但我用笫六通道管三种飞行模式,对应到发射机上是个电位器,结果是电位器向左一种状态,问右一种状态,中立又是一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A3,A3PRO,M6  但体验不很充份,讲点情况供参考.  A3,A3pro从做工上看比较好,使用正常稳定比较满意.  买 ...

你用的是前代的M6吧?我刚刚买的,说明书上面写了不能反装啊,用了四个起落,由于第一次飞,不知道是飞机太稳还是飞控的原因,反正就是很稳,调不出来遥控开关,我的控好像有问题,一直都开启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重要问题,现在新出的两款飞控都带有开关功能。但这个开关需要三档位的通道遥控。三档位:打个比方咱 ...

我买的M6说明书上面没写非要三档位,通过飞控上面的开关控制模式,遥控两档控制开启或者关闭飞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继续UP ~~

网友B:
何必这么纠结,各买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这么纠结,各买一个就好了

你去买...我等你试用报告

网友:
我用过,感觉除了对开始有点帮助,其他就没啥了。接近200买个A3 M6装塞斯纳之类的飞机,还不如多买几个飞机来的实在

楼主:
有些难飞的下单翼机 真的起飞这下还是整个飞控比较稳妥

网友:
天62没用过。但是天7a3pro,5通道开启3档开关后直接插5通道可以用的,中间就是关闭飞控,上档是平衡,下档是锁定姿态
这个建议你照葫芦画瓢了.参考这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B5%B5%BF%AA%B9%D8
这个贴里面把混控开关换成你的3档开关编号,比如k1或者k2,看下说明书

网友C:
等地平线的AS3X 接收机发布吧··那才是最专业的·N多老外测试修正才设计好的·

网友D:
A3买来竟然发现没有陀螺仪,只有加速度计,只能应对飞机姿态突然变化的状况,飞控还是不知道飞机的姿态,心里感觉不踏实。只用过FY31和这个,不知道其他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地平线的AS3X 接收机发布吧··那才是最专业的·N多老外测试修正才设计好的·

价钱伤不起啊 亲.......

楼主:
求高手出现解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3买来竟然发现没有陀螺仪,只有加速度计,只能应对飞机姿态突然变化的状况,飞控还是不知道飞机的姿态,心 ...

A3好像只有陀螺仪,沒有加速度计.所以只能在外力改变飞机状态迅速给个反舵起到增稳作用.沒有保持水平飞行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3好像只有陀螺仪,沒有加速度计.所以只能在外力改变飞机状态迅速给个反舵起到增稳作用.沒有保持水平飞行的 ...

哦,对 我弄反了 没有保持水平飞行的功能的话视距外飞起来还是有点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