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柄怎么翻面?

楼主(2012-09-17):
我用的是维宏加精雕。正面雕好了,但反面无法雕。就是不知道翻面后如何找到原点或加工起点。

网友:
看屏幕的背面就行

网友:
可以拉个基准 或者做个夹具把

网友A:
做治具固定...再去量治具的基準面當坐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治具固定...再去量治具的基準面當坐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問一下

你不是已經刻半面了嗎?  另外半面無法量基準面??

可以po 張 加工半面的照片嗎?

网友:
设计上准备好基准面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 以毛呸轮廓定位. 翻面后将高度垫到原毛胚高度.

网友:
我用NX7.5 建模--编程.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
翻面定位真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