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雷虎1500飞丢了

楼主(2012-09-17):
周六飞行想测试
滑翔机
飞行高度 ,
飞机 雷虎1500 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p-5b 项目冠军机(冠军基本是捡的
)
控 t8fg
接受 futaba617(地面测试过距离,在马路上。 发射机放车里仪表盘上,天线放平。 接收机拿到胸前,650米断续失控 700米彻底失控,但是在700米之要举过头顶,就没问题。)
舵机
忘记啥牌子了 四颗
电调 雷虎40a
电机
xxd2212 kv3000
电池
双天2s800ma
桨 雷虎1500里面原配的浆
飞梦高度记录器
此配置开动力12秒 静滑可超过4分钟。
飞丢过程:
出手以后 连续 冲了四个 垂直上升,在冲第三个垂直爬升的时候 已经很难辨别姿态,本想再冲一次结果突然冲到云里看不见了。
立即收油门 ,所有舵面打到底,以为会很快看见飞机下来 ,结果冠军机 就这样神奇的离我们而去再也没有出现过 。
由于是在冲高度 所有在场的七个人14只眼都在看。但是大家都没看见飞机再下来。
当时飞机在我前方大约60度逆风。地面风速不大 但是高空明显可以感觉到风速不小
发个帖 纪念一下吧。永别了我的冠军机

网友A: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B:
估计失控了 直接奔月了吧

网友C:
升力太好也不是好事啊.我的飞机一但没油门就和石头一样掉下来了..

网友D:
钻进云里了?NB呀。

网友E:
表示慰问。。

网友F:
楼主悲剧了,慰问一下

网友G:
ZLTOC 兄:
JJ发情了,出走泡妞去了。
慰问。
但这个也是你另结新欢的好机会。
选购新机更是难得的乐趣。
祝你快乐每一天。
陈伯

网友H:
LZ 看短信
再买新机呗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呵呵

网友I:
给ufo拿去研究了。同情楼主。

网友J:
如果玩得很顺手的话就再买一架一模一样的.
带原配马达的,比XXD好多了.

网友K:
云上碰到只母鹰,私奔了.呵呵
估计是被云挡住后方向反了,往远处去了

网友L:
我一直认为,玩航模必须带一架望远镜。我随车就有个。

网友M:
很同情楼主,今后我也不敢飞高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 关心和安慰
已入手 毒物新机 ,到货上图

网友N(2012-11-20):
我也有一架,去年钻进云里,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呢~

网友O:
升力太好也不是好事啊

网友P:
估计失控了

网友Q:
futuba的遥控器,高空600米就失控,不正常,应该有1.5公里才正常。飞机里如果安装了飞控和GPS,就不怕啦,失控会自动返航。

网友R:
如果超过800米的高度,那你的飞行器就会被附近的航空管制看到哦。你可以去哪里查 询一下你所飞过的航迹和最后200米高度的方位距离。以此推算看看是不是你的最后坠机地点。

楼主:
能看到吗? 我觉得够呛
上面就电机是金属的 反射面应该很小吧

网友Q:
如果超过800米的高度,那你的飞行器就会被附近的航空管制看到哦------雷达不能发现的,我的动力伞雷达都发现不了

网友S:
云里气流好啊,在里面刷锅,不下来了

网友T:
哈。。。我飞的蝴蝶1400T电滑机(和雷虎电滑差不大),有次就是玩高兴了,就想试试倒底能飞多高,马的,进云了就什么都看见不见了,幸好我推杆加乱打方向,两眼直订空中找机机,15秒左右突然发现了,晕呀,机机隔我四百米左右远,离地可能就是几十米(与师专学校相比),马上回神轻加油门见机平稳后控了回来。还有一次是飞得很高,走神和朋友说了一句话,机机也不见了,也是十秒左右发现机机,机机离地可能就60米左右,安全控回。

网友U(2013-02-21):
我刚刚入魔不久,还是新手。飞架时光鸟。也是遇到LZ同样的事情,只是飞机进云出来后,被我看见了大概的位子,距离太远,已经失控。正好有一栋高楼挡住了,撞在高楼中间掉去,所以这个飞机最后还是被我找到。奖飞不见了,电机炸进了电池仓。一块崭新的电池,炸成了一个圆球。唯一是77S安全。回来在地图上拉距。差不多3公里。后经修复,继续飞,直到炸得无法修理烧鸡退役。

网友V:
被外星人抓走了吧

网友W(2013-03-29):
看来的装个高性能gps定位了 楼主下次玩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Q:
建议楼主安装飞控和gps,就不会飞丟啦,ff8 800米失控不正常,我的6exhp 和r136hp ,2.3公里才失控

网友X:
这种时候不能舵面向下都打死 只是把副翼打死就够了

网友Q:
最保险的做法: 加飞控和GPS, 失控或者关闭发射机, 滑翔机自动飞行回到你的身边.

网友Y:
请教下,这飞机v尾舵量很小,我还没敢飞,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Z:
无设备穿云啊!!!

网友AA:
好吓人的来
那我要小心点了 看紧点

网友AA:
我的前天插进民房的房顶了 结果头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