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8定时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7):
ABC三组定时,不管哪组设在油门启动上,递增或递减,推动油门杆计时均不能启动?

网友:
有种东西叫说明书

楼主:
看了,说明书里没有详细说明,搜了一下本版,要在位置选项上长按才有相应设置,可长按了显示“上0.0%",推油门还是没用。

楼主:
晕菜,原来油门起始点0.0%是不能激活的,要推一点油门再确认就能启用了。

网友(2012-10-19):
请教楼主,定时器到时间后如何重置为0呢,不会每次都需要关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