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赢铂金60a和双天4255EA-7,kv505的进角配合问题

楼主(2012-09-17):
请教:好赢铂金60a和双天4255EA-7,kv505的进角配合问题,我用默认的15°进角,只要油门稍高点,电机就会尖叫(有点像啸叫),都不敢再往上推油门了,有点吓人。以前的4250是正常

网友:
电调的几种进角模式换着挨个试呗。。总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
进角调高试试,桨尺寸和4250时用的一样么?负载大了扭力不够,也会掉转。

楼主:
试遍铂金电调的8种进角,都响,只好寄回厂家了

网友:
外转低KV电机, 我一律设0度进角,重负载,
超过1000w的,一律8khz

网友:
请问怎么调进角,哈哈

网友A(2012-11-01):
就是进角问题,我也遇到过,问了卖家说这款电调的所有进角都和电机不配合,所以只能换个牌子的电调。

楼主(2013-01-29):
引用 网友A:
就是进角问题,我也遇到过,问了卖家说这款电调的所有进角都和电机不配合,所以只能换个牌子的电调。

我换花牌的80a也叫

网友(2013-03-20):
引用 楼主:
我换花牌的80a也叫

最后怎么解决的?正要入这套动力

网友:
我的也是,会刮磁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