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镗削刀夹的紧固原理

楼主(2012-09-17):
这种刀架外观美观,没有长长的大缝,靠两个螺丝压缩套筒紧固刀杆。
内部结构猜想有两种:
1.凸轮结构。
2.螺丝拉两个锥形螺母。
哪位大侠了解构造,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用看内部结构也知道大概的,就是要车两个较长的螺母管,圆柱螺母管一个测打磨出一个圆弧凹口就可以了,本来圆柱螺母没有锁停能力,所以会跟转而无法锁紧,而在圆柱外面斜切一块就可以与内部那个圆弧管契合形成锁停阻挡作用,这样就实现双向左右,圆管锁停螺母,螺母提升就把圆管抱紧,原理极其容易理解。所以应该不是2个锥形螺母,而是圆柱长螺母削单斜切边而已。锥形螺母是错误的,因为中心对称的锥形螺母还是会跟转的,引起锁紧失效。当然斜切边打磨成圆弧切边更好些,先铣床铣出斜边,然后打磨一下凹陷下去就最棒了。

楼主:
也许我们想复杂了,顶套筒的就是两个带锥头的螺丝。

网友:
很简单,就靠两螺丝椎度压开槽内套锁紧的,经常用,好处是压紧移位小抱紧式刀杆能旋转位置,对刀杆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

没看懂啊

网友:
我估计是顶丝下有个带弧度的短圆柱,弧度面与开口套面接触。乱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

照片虚的厉害,请发一张清楚的,谢谢!

网友:
照片太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