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尾舵抖得厉害 怎么清洗呢?

楼主(2012-09-17):
请问是用酒精清洗舵机里面的电位器的碳膜吗?跪求细节、方法!

网友A:
别用酒精擦!拆开舵机。简易小镊子

网友:
斗舵清洗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酒精擦!拆开舵机。简易小镊子

自然兄弟,图片很清晰哦,是清洗齿轮还是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然兄弟,图片很清晰哦,是清洗齿轮还是电位器?

电位器喽 擦擦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然兄弟,图片很清晰哦,是清洗齿轮还是电位器?

牙签木质相对镊子金属软避免意外破坏碳膜板

尾舵机拆解图(图片借用的).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签木质相对镊子金属软避免意外破坏碳膜板

多谢,今晚洗去....

网友(2013-02-07):
清洗好了多用几天,不好可以返厂,这个电位器好像没见有卖的,谢谢自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