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了二手台达变频器,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2012-09-17):
参数设置值从P00-P114,再往下按就返回P00了,说明书是到P157的???
今天详细对比说明书设置,发现变频器有部分参数与说明书描述不符(难道是乾坤大挪移)
有用过这(型号VFD015M21A)台达变频器的TX来说下是不是这情况。

多功能端子正、反转测试可用
基本功能都有了,谢谢帮顶的TX。
手头没可调电位器,明天找找看有没合适的再继续
今晚先收工!!!

还是看图直观

VFD-M参数设置

VFD-M参数设置

楼主:
第一次接触变频器,不了解情况,不敢大胆的整啊
有用过这变频器的大叔、大哥、大姐、兄弟们来请讲下情况啊
不甚感激

网友:
再仔细看说明书吧!设置全在说明书里。帮顶下。

楼主:
说明书都看花眼了

网友:
我直接用调试模式。

网友:
找下说明书,上面有标示打开某个参数后就能打开进阶参数设置的

网友:
发个说你明书学习下呀

网友:
其实只要设几项就能工作了,大部分只要出厂值就行了

楼主:
其他设置不管了,按照说明书设置,试运行750W三相电机电机很有劲。
有用过的TX来交流

VFD-M设置

VFD-M设置

网友:
设置频率加减速时间,最高设定频率电压,最高设定频率,低速力距设定,控制来源设定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如果使用的电机不是专业变频电机,,,,,设置频率不要比工频(50赫兹)高太多,,,,长时间,超频运行可能会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电机不是专业变频电机,,,,,设置频率不要比工频(50赫兹)高太多,,,,长时间,超频运行可能会烧电机的

谢谢提醒
得另外再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
这个我不懂,学习中

网友:
仔细阅读说明书,应该是把某个选项打开才能调节,你不用反馈的话只要简单的设定即可,电机功率,电流,最低频率,最高频率,近程控制还是远程控制等几项即可

网友(2013-03-01):
有部分台达变频器是设了密码的,一般是P07,P08这2项,要先解开才能修改设置

网友B:
在“P80 变频器机种设定”选择你的变频器型号,只有型号对应才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