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洗衣机电机罢工了(有图有测试,求救)

楼主(2012-09-17):
     服役10年的滚筒洗衣机,昨天洗一床被套和一张床单,开着去干别的了,一会闻到糊味,估计是什么电器烧了,一翻检查,发现衣服根本就没洗。翻起洗衣机一看,400瓦的串激电机转子有些黑色,碳刷发烫。一扒拉皮带轮,发现好重,估计是东西多了,拉不动。取了东西。再转皮带轮,发现电机换向器处有“哒哒”声,一磨,感觉有地方有突出。上电空转,启动不稳定,火花大。

   取下电机,打表,发现有两个片突出0.08毫米,上车床将换向器光了一刀,处理后上机,手扒拉不再异响,上电,脱水档空转,很好,装单个被套,电机扔不好启动。再扒拉皮带轮,又有“哒哒声”,检查碳刷,露出还有10毫米左右。没则了......,一看已经快半夜1点了。

网友:
该淘汰了呵呵

楼主:
经济紧张,最差也几换个电机,其他都是好的,非大户人家呀!

网友A:
我的“小鸭”用了15年了,换了2个皮带轮,一对轴承、一根皮带、一个水泵、一个电磁阀,橡胶件差不多全换完了。现在电机还正常工作。还是感应电机好呀,过去的产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鸭”用了15年了,换了2个皮带轮,一对轴承、一根皮带、一个水泵、一个电磁阀,橡胶件差不多全换完了 ...

我家的双缸,也十年多了,刹车线时间长腐蚀了,其他没问题

网友B:
我家的洗衣机已用了20年了,跟我女儿一样大。

楼主:
为什么就那两个换向片高出呢,高人研究下,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经在淘宝上定了碳刷。看能不能管用。郁闷

网友C:
我的海尔也快完蛋了,不过电机是好的,三脚架似乎不给力了

网友:
我家的便宜金铃洗衣机也有10年了,什么都没换,就是有几次衣服口袋的1元硬币掉进排水把排水阀给卡了,不能关水,打开后盖,把硬币掏出就好了.

网友:
串激电机不好启动,碳刷的问题,把碳刷头磨平试试。

楼主:
试着磨了,没用。原状碳刷长度39毫米,现在估计还有15毫米。弹簧压缩了估计有10毫米,不知道是不是弹簧压力不足。

楼主:
换向器都没什么磨损。是西门子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就那两个换向片高出呢,高人研究下,不胜感激。

转子有短路, 造成火花大; 电流大;也就是说转子烧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定子烧了 ,导致转子烧了 ,所以换转子一定要先排除定子故障。

网友E:
换碳刷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有短路, 造成火花大; 电流大;也就是说转子烧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定子烧了 ,导致转子烧了 ,所以 ...

谢谢大家分析,这个电机真个都能看到线圈的,没发现有线圈烧掉,只要启动了,是可以正常用的,就是启动困难,火花大。先换碳刷再说。

网友:
我的小鸭也用了16年了,换过电机轴承,水泵,和橡胶件

网友:
楼主不排除电机有间匝短路的可能尤其转子另外碳刷磨损造成压力不够也会带负荷启动困难,另外楼主你应该仔细检查下滚筒的轴承传动部分是否缺油照成阻力过大

楼主:
怎样检查间匝短路?谢谢楼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碳刷可以解决问题!

换向器烧了 换多少电刷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向器烧了 换多少电刷都没用

换向器烧了是个怎样的概念?望老大明示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洗衣机已用了20年了,跟我女儿一样大。

外壳没有塑料吗?不会老化脆化吗?

网友:
无事爱折腾。。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壳没有塑料吗?不会老化脆化吗?

外壳是铝的,还好,其它的塑料件有的已老化了。

网友:
短路侦查器和数字万用表和卡钳表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碳刷到了,换上碳刷,故障依旧,不好启动,力气也小。这个电机应该是意大利产的,换向器磨损很小。电机前盖后盖,定子铁芯是用铆钉连接的,没事,自己用手电钻钻了铆接翻边,换成了螺丝连接的。转子18槽,换向器共36片,相临两片电阻0.5.转子线圈电阻1.5。没发现问题。自己没办法了,望高人指点,鲜花预送。谢谢

网友:
有电容吗?检查是电容坏了吧
有时用万用测不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分析,这个电机真个都能看到线圈的,没发现有线圈烧掉,只要启动了,是可以正常用的,就是启动困 ...

换向器烧了  检测方法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欧姆X1档测量 表笔夹住换向器  要是有跳动就是换向器烧了 楼主一定是这个问题 不用修了

网友D:
换向器烧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向器有个别铜片会高出来或颜色会变红

网友:
我的海尔脱不了水,刚好有个到处修电器的师傅,检查了线路,左拆右拆的,就是没检查排水阀!问要价80!还价50不肯修,没办法自己修吧查看了排水阀发现有个拉簧断了,街上的维修店的不合适,淘宝卖4元,邮费不划算,于是用鉄线把断开部分固定装上,一切正常!感觉不实用,以后断了就到五金店买条拉簧自己做一条

网友:
电容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向器烧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向器有个别铜片会高出来或颜色会变红

确实有两片高出,自己车过以后,打表没问题,装上转了会,又高出了。自己测量过相临触片的电阻,都是0.5欧姆。

网友:
修这么久还没修好换个新的算了

楼主:
换向器能修吗?外边店里没人愿意修。有懂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其实还是短路引起的,应该是有一组线圈短路了,短路会高热,高热换向器就会变型,能修的,转子从新绕,换个换向器,和电动工具一样的,10年前很多人电动工具坏了,转子定子买不到就是从新绕的,现在都是买现成的,你这个没现成的只有自己绕了

网友:
把转子拆出来看看。

网友:
换台电机,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海尔也快完蛋了,不过电机是好的,三脚架似乎不给力了

海尔有配件供应,并不贵。我刚换了滚桶洗衣机的壳,直接联系海尔的400电话,当地的海尔联系的我,要价170元,和洗衣机一样大的包装箱呀,还不要运费。

网友:
楼主你把万用表200欧档接在电机两根引线上用手转动转子看表的读数变化大不大还是不稳有以上现象应该改就是转子有间杂短路的,你所说的现象应该就是转子烧了应该换新或重绕

网友:
你的这个电机,用废钢锯条麽个勾刀,但一面带刃,将每个槽左右两边导成45度角,然后,用水砂纸打磨一遍,在试试吧

网友:
如果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只能用电桥测,或用摇表是否接地,只要每匝接地电阻大于0.5兆欧就可以启动

网友:
呵呵,刚才忘记说了,费非钢锯条磨勾刀,应该磨两把,一个是左刃,一个是右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两片高出,自己车过以后,打表没问题,装上转了会,又高出了。自己测量过相临触片的电阻,都是0.5欧 ...

要是有的配  还是换一个比较核算  要是修理必须拆了重绕 换向器一起换  绕好做好绝缘 要是转速高必须做动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的配  还是换一个比较核算  要是修理必须拆了重绕 换向器一起换  绕好做好绝缘 要是转速高必须做动 ...

换向器烧了 是量不出来的 几乎都是换向器绝缘击穿 所以没有经验很难判断 我从事电动工具电器维修维修等几十年 所以你一说我就知道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向器烧了 是量不出来的 几乎都是换向器绝缘击穿 所以没有经验很难判断 我从事电动工具电器维修维修等几 ...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怪不得现在产的东西质量都不好呀! 原来是厂家看了这个贴子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