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叶测量技术咨询帖

楼主(2012-09-17):
请问如何测量船用两叶桨的尺寸和具体数据?

网友A:
用螺距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距規量

谢谢,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A:
你那是量直昇機槳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量直昇機槳角度的..

老大,你就教教人家嘛,船用的螺距規是怎样的~?

我都没见过啊~~

网友A:
就長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長這樣

好啊,这回学习到了,多谢多谢!

楼主:
再请教一下老虎和JJKUO,问题如下:

不同的船型用不同类型的桨叶,结构虾用高扭矩桨叶来提供升力,但如果单体船和双体船用高桨距的桨叶,将会破坏船体的稳定性。那么,在MONO1这种典型的单体船,经验上来说,桨距控制在多少为合适,1.4pit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老虎和JJKUO,问题如下:

不同的船型用不同类型的桨叶,结构虾用高扭矩桨叶来提供升力,但如果 ...

我量過多個牌子的槳..別相信所謂1.4  1.5等等...都是參考用....只有自己多試不同槳找到最好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過多個牌子的槳..別相信所謂1.4  1.5等等...都是參考用....只有自己多試不同槳找到最好搭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長這樣

应该是测量同一圆周形成的角度,你这样直线测量角度是不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测量同一圆周形成的角度,你这样直线测量角度是不正确的。

有一天會發現你錯了....我幾年前就探討过察一下以前資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天會發現你錯了....我幾年前就探討过察一下以前資料....

看到你的回复我首先的反应是我们是否议论的是同一件事。如果是说怎么测量模型船用螺旋桨的螺距,我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是同一件事,我噤声了。
想想螺距是什么东西?一个桨一般来说是有固定的螺距的,也即无论距旋转中心多大的圆周其在刚性介质中旋转一圈所前进的距离是一样的。这个距离就是螺距。因此桨叶面肯定是个扭曲面,距旋转中心的圆周的角度大,距离远的角度小。如果不同的圆周的螺距不一致,一般来说会有涡流产生,这样的桨效率会降低。
就测一个直线的角度,而且我还没看出有没有测过离旋转中心的距离,这样得出的数据~~在下才疏学浅,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回复我首先的反应是我们是否议论的是同一件事。如果是说怎么测量模型船用螺旋桨的螺距,我坚持 ...

現在網路發達.你查些資料不困難..我也不想跟你口水..

网友:
船桨的螺距不是固定值:从桨尖到桨根逐渐递减。  轻载高速时尽量选用螺距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螺距递减率小的桨以减小动力损失

网友:
内容我觉得盘面积更重要…

网友:
测量螺旋桨的方法有很多,等径螺距规是这个吗?

网友:
目前我只对桨的螺距角有兴趣。

网友:
在浆叶3∕4处做一个标记,在纸上画出轨迹,在测量,就是罗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