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贴,MONO1,船轴出轴长度、出轴角度和航姿、速度的关系

楼主(2012-09-17):
一直想搞明白MONO1,船轴出轴长度、出轴角度和航姿、速度的关系。网上可以看到一般说出轴长度为7mm,角度是保持和船底线平行,也看到一些优秀的选手用不同参数。

我想了解船轴出轴长度、出轴角度和航姿、速度的关系。 恳请注重技术,愿意分享的高手分享,不用告诉我数据,告诉我原理。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的见解是不同的船型有不同的设置数据,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也不是说不按这个数据就不能跑,没有什么规定数值,只要能跑的好就可以,比赛的数据不一定合适平时自己单艇跑,而且不同

水面也可以有相应的不同的设置,而且你说问题跟浆叶有莫大的关系,很多时候都必须要你自己实践验证,不能光听别人的数据,与其偏信别人的数据,不如自己摸索更可靠~~~~~

网友:
不同的船形安装数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见解是不同的船型有不同的设置数据,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也不是说不按这个数据就不能跑,没有什么规 ...

谢谢Tigher的指点。

我就是想从理论方面了解一些,为了在装船的时候少走一些弯路。我还有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

船在航行的过程中,力量是如何传递的?安装轴应该和船底后部平行,还是和船尾V点和断接的连接线平行?

我的理解,电机带动轴,轴带动桨,桨波水,反作用力传递到桨叶上,进而传递到轴,由于轴和船底的粘结,进而推动整个船的前进对吗?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就要求轴要和船的纵向中心线平行,也就是需要和船尾V点和断接的连接线平行而不是和船底后部(断接之后的部分)平行,对吗?

如下图所显示。

借用了金色池塘和另一位网友的跑船图,声明一下,避免误解。

楼主:
我从论坛里找到的出轴角度的图片,这个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呢?我实在不想上了胶之后发现错了......

不是平行的,有角度。 原作者:fx

看上去好像是平行的。原作者:老虎

网友:
数据,原理,实际,好晕。有时靠运气。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准确的说,浆的反作用力是作用在轴套上,所以浆之前需要加塑料王垫片和带法兰的轴承,目的就是减少推力点上摩擦造成的动力损耗

第二个问题:你的理论上成立,但实际上不行,实践证明,是需要一点负角度的,一般1~2度之间,不同船型的要求也不一样,都要跑过才知道多少才最合适,,如果与船底平衡的话,一般来说是跑不出最快的速度

我的船也是的,图片能力所限,实际上是与白色船基本一样的,并不是与船底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准确的说,浆的反作用力是作用在轴套上,所以浆之前需要加塑料王垫片和带法兰的轴承,目的就是 ...

明白了。感谢老虎!

网友B:
看得出来!楼主是个做事很认真,也爱动脑筋的好同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出来!楼主是个做事很认真,也爱动脑筋的好同志!:-)

看过你的帖子啊,我也是一个人自学装船,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论坛里找到的出轴角度的图片,这个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呢?我实在不想上了胶之后发现错了......

不一定和照片上的一样,3点在一条直线上,我刚做了条船,出轴70mm,3点在一条直线上下水跑了,没速度,后来又往下调了点。浪大点就会跳,还是要自己微调的,刚开始做的时候,AB胶糊少点,以备以后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和照片上的一样,3点在一条直线上,我刚做了条船,出轴70mm,3点在一条直线上下水跑了,没速度,后 ...

谢谢。请问“微调”具体是怎么做的?把胶去了,重新安装吗?

网友C:
我是把胶磨掉,重新调的,就电机座和轴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胶磨掉,重新调的,就电机座和轴系

学习了,多谢!

网友D:
一定要把帖子看完啊,出了什么事我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人分享过这些资料的,我把我的珍藏给你一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多谢分享

网友:
LZ提的问题很好,这个问题要好好讲起来的话都可以写篇论文了,很多刚入模的模友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安装数据照搬到自己的船上就可以爽跑了,这是一个误区,因为船不像飞机电直一样有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数据参数,只要按照那些数据来调试安装,就可以八九不离十了!船的出轴长度,入水角度就是同一个船型每条船的数据也会不尽相同,这牵涉的变量太多了每人装船的人对船的理解不同、装出来的数据也会不尽相同,就是同一条船在不同水域跑它的调教也会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厦门比赛因为比赛的水域是海水,所以浮力比淡水大加之水里有暗流,船就要调的稳一点不能飘。在上海比赛跑的是淡水,场地风也比较小没什么风浪那就要调的飘一点,一种调教通吃全部比赛是不现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

给你发了个站内短信!有关信息相信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把帖子看完啊,出了什么事我不负责。

看完了帖子,感觉“自己知道的太少了”,我赶快补补课。

网友E:
借个地方问一下,我的军X太粘水了,跑不起速度,该如何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借个地方问一下,我的军X太粘水了,跑不起速度,该如何调整?

出轴往下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轴往下调点

好像不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哦

呵呵!这才对!不可以随意回答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哦

要看你怎么粘水,我的船是这样调整的,你的船没上视频,看不到姿态!

网友:
还要看你电机多大,我用3660的电机,头部比较重

网友:
无拍视频。电机TS1530 3450kv,电调120安, 电池3S 11.1V 5000MAH 30C,cnc36浆。这船在7条船同跑有浪的环境下都是帖着水面行,能起滑但是离不了水感觉水阻较大,速度上不去。上点图求解决的良方. 电机已降至最底水冷套帖着船壳,为将电机尽量按低,特意改了个超薄的水冷套. 机安装位置离船尾270mm处. 重心点离船尾190mm处.
轴套离船底5mm. 船的总重量1331千克. 电池3S 11.1V 5000MAH 30C

电池3S 11.1V 5000MAH 30C

网友F:
这么乱我晕

网友:
不同的船型,不同的设置,这个只能靠一点点实践

网友F:
军X好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军X好常见...

你这船是军X?是正版的吗?

网友F:
朋友送的,无考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乱我晕

根据我这两天的理论学习,分享一些给你,可能拥有

船体缺 陷:船底纵向出现中空,导致船体吸附水面,而无法起划

水线长度宽度不够:水线作用是迫使水向下离开船体,同时减少浸水面并产生升力来保持船体稳定的高速前进

桨叶螺距过大:桨叶不仅产生反扭力,还会产生测向力和船艉升力

这些都是我翻译的一些国外的理论资料,仅供参考。我还没有实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送的,无考究过.

是不是正版只要看看船壳内侧有厂家出厂的唯一标号吗?没有就是翻版的,你这船壳粘水调出轴长度和入水角度效果是不明显的。因为你这船经过翻版后船壳已经走样了,要对船底进行修整要不然解决不了粘水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正版只要看看船壳内侧有厂家出厂的唯一标号吗?没有就是翻版的,你这船壳粘水调出轴长度和入水角度效果是不明显的。因为你这船经过翻版后船壳已经走样了,要对船底进行修整要不然解决不了粘水的问题

多谢题点我是个新手,刚入道,这船是我们船帮一众大魔头合伙赞助的,有的送船壳有的送五金件,他们个个都非常热情,志在拉我入“火坑”加入MONO1行列。一条船下来我基本上无须添置什么。由于我技术差这条船在我手上已经体无原肤了,正板都走样啦。船底我巳粗略打磨过后级也磨圆了些。缝缝补补又一季,学野靠自己。我要多学点技术同他们斗一斗......

网友:
根据我这两天的理论学习,分享一些给你,可能拥有

船体缺 陷:船底纵向出现中空,导致船体吸附水面,而无法起划

水线长度宽度不够:水线作用是迫使水向下离开船体,同时减少浸水面并产生升力来保持船体稳定的高速前进

桨叶螺距过大:桨叶不仅产生反扭力,还会产生测向力和船艉升力

这些都是我翻译的一些国外的理论资料,仅供参考。我还没有实践过

多谢指教,很有道理,能有多点这类答 案我们这些初哥就得益了

网友:
博大精深,还要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题点我是个新手,刚入道,这船是我们船帮一众大魔头合伙赞助的,有的送船壳有的送五金件, ...

你说到船底的打磨,打磨圆了?就是船尾横截面和船底的接触面打磨圆了?那里不可以打磨,一定要保证直角,只有直角可以切开水,圆面会导致船跳,不稳定。

网友:
参考了剑3和追逐者的底磨的试试看,现在这船当了我的小白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论坛里找到的出轴角度的图片,这个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呢?我实在不想上了胶之后发现错了......

当然是接水线为基准
船行驶中,接水线,当然是断阶那点和屁股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准确的说,浆的反作用力是作用在轴套上,所以浆之前需要加塑料王垫片和带法兰的轴承,目的就是 ...

我想问为什么要有这个角度,这个角度的作用?
这个角度是为了压住船头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是O度更好,然后重心前移,靠重力压住船头,这样船马达的力量全用在前进的方向上了

如果这个角度是为了方便桨叶更有效的打水,我觉得这个细微的角度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准确的说,浆的反作用力是作用在轴套上,所以浆之前需要加塑料王垫片和带法兰的轴承,目的就是 ...

自己想了下,这个角度还真是有必要的,
靠重心压头,这个压头的力量是固定的,所以在不同的速度的时候,这个压头的力量不能都是最佳

而相对靠这个轴的角度,不同的速度,这个船头向下的力量也在变化,相比光靠重心要好。

网友(2013-05-18):
一体化轴系在一定程度的解决了轴出水角度问题

楼主:
一年了,这个帖子还被翻出来答案我已经知道了,没有绝对的理论,只有相对的实践。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学海无涯,苦作舟。

网友:
祝小鹤子玩得开心。。呵呵

楼主:
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自己答,就是用了一年了时间:)

假设其他条件(重心,动力,船型,水的密度,风浪大小)不变,那么

网友G:
就是這樣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這樣簡單?

“假设其他条件(重心,动力,船型,水的密度,风浪大小)不变。”这个不简单.......

网友G:
錯!錯!!錯!!!軸推角水平才會升头,中圖葉槳低於3点連線,加上軸角斜推會做成壓头甩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錯!錯!!錯!!!軸推角水平才會升头,中圖葉槳低於3点連線,加上軸角斜推會做成壓头甩尾。。。

有没有人用第二图方式,用桨直径比正常用二所叶桨小一至二mm的三叶桨来试过呢?
我的解釋是因为图二的轴已经比图一的已深入水中已有幾mm的比较,所以桨小也能吃到水!
还有三叶桨抓水量多減少浮尾气泡现象!!(但重心一定是有不同的往後调节)以上祇是个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錯!錯!!錯!!!軸推角水平才會升头,中圖葉槳低於3点連線,加上軸角斜推會做成壓头甩尾。。。

多谢朱老师指点,我有条剑三,原来出轴三个点(断阶顶点,船尾V角顶点,轴套尾点)在一条线上,速度不错,但是抬头很高,遇浪插水。后来,我将船尾提升了1.5mm,也就是图2,结果船体趴水,如图片。
请问朱老师,图中的这条剑三姿态应该如何进一步调整。不尽感激

网友:
这种技术帖很好。
单纯用推力轴的分力确定姿势还是不全面的。
起码还要考虑阶的位置和高度,桨的升力和位置,船底尾部滑行面等。
纯属个人理解哦。

网友:
大師,台階船是很容易轉移重心的,槳托起船尾轉向就容易打轉,用冇葉片的槳除外。。。。

网友:
中间图的时候,剑3很快很省电很漂不稳定,
最底图,剑3整体下沉一些,尾部着水部位太多,拖水耗电大,阶的位置着水不够,船不够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人用第二图方式,用桨直径比正常用二所叶桨小一至二mm的三叶桨来试过呢?
我的解釋是因为图二的轴 ...

究竟有没有人用过这方式才好说!
好像有些人用图二会沉尾!有些就说会浮尾不稳定!!
但可知我已說明越深入水平下的桨是要小一二号的前提吗?这祥电机应可调节所须竞争时间水平吗?
再也重心也说了要再调节配合的

网友:
圖1的設定可作為起點,調較只有軸推角。圖2設定最省电,速度最快但容易打轉,是最不適宜比賽的設定。圖3是沉尾的設定,槳要加大,kv必降,大風浪就跑高一線了。。。

网友:
大師,誰是誰非都難逃法眼的!

网友G:
大師,問題在於圖2軸推角是tail down 必浮尾!Tail up 就成水上飘啦!

网友I:
圖1,圖2,都有人用,在乎軸角問題!長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師,問題在於圖2軸推角是tail down 必浮尾!Tail up 就成水上飘啦!

我已說明越深入水平下的桨是要小一二号的前提 用小一二mm的三叶桨也減少了升尾现象!(因三叶桨少產生气泡,也是減少升尾原因之一)   这祥电机应可调节所须竞争时间水平...再也重心也说了要再调节配合的嘛...压尾作用
真是不知有沒人试过才提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圖1,圖2,都有人用,在乎軸角問題!長短!

对了....
轴短=深入水较淺,桨可用大些...轴長=深入水多,也应用少一点桨@对吧?
有時文字表達和每个人理解思维也有不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已說明越深入水平下的桨是要小一二号的前提 用小一二mm的三叶桨也減少了升尾现象!(因三叶桨少產 ...

你的方案,我已經試驗左!有搶舵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方案,我已經試驗左!有搶舵問題!

舵角可減少?或舵形大少有关??
但我想大浪船多吃水深反而好跑点有试过?

网友G:
大師,冇人會用3葉槳赛mono1! 最細的435/3都跑不過5分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師,冇人會用3葉槳赛mono1! 最細的435/3都跑不過5分鐘呀。。。

那可有试过用低一点KV可補充一下扭力不足而耗电的问题吗

网友:
阿祥說對!435/3都跑不過5分鐘

网友J: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我在第一届广东赛,军刀已经是用435/3浆去跑的,不过难调一点而已。

网友:
咁又係,勉強冇幸福!好似已經后無來者了。

网友:
我也來學習,氣氛很好..請繼續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我在第一届广东赛,军刀已经是用435/3浆去跑的,不过难调一点而已。

Thx ! Superman
如不怕长气可解说一下難调在那方面

网友:
435/3槳的調試在2S 年代,电机要由4960kv 降至4100kv,但加速力仍然極度強勁!到5分鐘后就起水困難...足以証明电量浪廢在過度的起動特性。

网友:
反而在mono2行3葉槳會有堤速空間,我現在巳經測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錯!錯!!錯!!!軸推角水平才會升头,中圖葉槳低於3点連線,加上軸角斜推會做成壓头甩尾。。。

同意你的說法,頭升降關係到諸多因素,如果推力線向前延伸是在重心以下就升頭,以上就升尾,正常裝船是不會知道這線經過那裏的,只有靠調試。

螺旋槳的RAKE角度、CAMBER曲線及葉片形狀也有關係,推力錐形角度影響推力線延伸至那裏,槳提升度影響頭升還是降,換個槳就不同了,出軸與槳對頭升降有著莫大關係,需要有圖幫助才能解釋,等我準備一下。

网友:
学问真深啊。。小小的一条船,学问这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