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软轴索头的问题

楼主(2012-09-17):
我的电机轴是3.17,软轴是3.8,淘宝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3.17转3.8的索头,3.17转4.0的索头倒是不少,请问能凑合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 锁头会自动缩紧的!要是不放心把轴头用焊锡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 锁头会自动缩紧的!要是不放心把轴头用焊锡焊一下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
我用薄銅片繞軸頭繞緊到4mm 吃錫 或上膠

网友:
实践出真理,试过才知道。

网友B:
我记得有一种钻夹头是3.17电机孔,夹持0.6-4,大概70多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种钻夹头是3.17电机孔,夹持0.6-4,大概70多克

内容个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