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无聊想问下无副翼450哪个牌子大众消费?

楼主(2012-09-17):
无聊了,想做个调查,因为受伤是有副翼的四通机子。

想提前了解下450 无副翼。

前提是 质量可以,起码保证安全(飞机自身条件)。

玩航模,我第一条原则就是  任何情况都建立在安全条件下。

~~ 很多人都说FY? 想听听有经验的模友!比较走歪路是很费钱的! 皮传好点,轴的对新手来说炸鸡 修机麻烦。

网友:
个人感觉无副翼好

网友:
都上校了还新手?

网友:
飛越不解釋

网友:
VWINRC 450 T_S FBL 軸傳動 金屬碳纖版 無副翼 空機 全新設計

易調,易修!

楼主:
怎么没人来了吗~

网友:
机机主要是依赖电子设备,好机机表现在精度高,设计好。高精度带来了震动小,飞行平稳,耐炸,同时价格也较贵。玩直机可以说都不安全。

网友:
说飞越的是没玩过亚拓的 说亚拓的是没玩过泰世的 说泰世的是没玩过compass的 说compass的是没玩过logo的 说logo的是没玩过jr的 说jr的是没玩过sab的 玩笑话 了
但是有一点 450练习机 还要无副翼 空机选飞越的 注定你练不好技术 因为你百分之90在修飞机 处理滑丝 其他的不解释
电子设备 没人指点 3gx zyx都是让你必须蒙圈的东西 有钱vbar思密达 有人指导可以zyx 或者3gx 亚拓的东西尤其是电子向来都以不靠谱著称
要是我的推荐 就是空机亚拓 坏了慢慢换飞越 飞越有的地方可以用 有的地方不能用 但是有替换品 比如 飞越的主轴 尾轴 尾巴 大桨夹 都比较软 其他齿轮类可以用用 自己慢慢领悟
建议先正品 后选择性山寨 电子设备 不差钱直接vbar 其他的都是走弯路

网友:
只用过小姨子的飘过,仔细调还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至少目前。

网友:
飞越的质量和精度今非昔比了,已经很不错。

网友:
新手还是拿飞越炸吧。反正一炸什么机都是一个样。

网友:
看来玩机,基本上都是玩“电子设备”。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主玩固定翼的,要是450 估计 也就玩个航线这样。看来是飞越450 新版ZYX 适合我。价钱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主玩固定翼的,要是450 估计 也就玩个航线这样。看来是飞越450 新版ZYX 适合我。价钱不多

既然有主意就别问了,要不然越问越纠结

网友:
同问啊,呵呵,我也是新人,都是在抖结,飞越,还是亚拓

网友:
亚拓 炸成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