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主轴 问题多多

楼主(2012-09-17):
高速主轴  问题多多   一下子得到这么高级的设备  感觉已有的经验不够用了   特来寻求指导

这些高速主轴 如何玩最科学呢

还有这些估计都是工厂淘汰下来的  轴承估计不再能1两万转的高速运转了 工厂要求特别高 所以弃用

若是更换轴承  如何选用 通过什么渠道购买比较经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120&extra=page%3D1

17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93.96 KB)

17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43.66 KB)

17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40.13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29.38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04.5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39.38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53.62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50.9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07.32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31.03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43.72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16.56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69.96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60.62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网友:
日本轴承,赶快自己销毁

网友:
这玩意不能夹刀,只能改磨头

网友A:
建议不要制造夹头了,应该保留轴承与轴套,轴还是继续重造一个,否则很难实现高精密的配接。

网友:
很精致,PM个淘宝链接咱收俩拆拆

网友:
法兰接口几米

网友:
越看越稀饭

网友:
2个轴承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制造夹头了,应该保留轴承与轴套,轴还是继续重造一个,否则很难实现高精密的配接。

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 自宫是很好的办法   要是你自己的你也会自宫   你收集了那么多卡盘   难道都是连主轴一起的?

楼主:
这个是我拆开了 更换轴承的   都是四个轴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 自宫是很好的办法   要是你自己的你也会自宫   你收集了那么多卡盘   难道都是连主轴 ...

只是给个建议,又不是要强加于你一定要这么干。没必要扯到卡盘的主轴。另外自宫干什么呢,你见过铣床主轴有窝在里面的吗,一般还是要探出一段的,这样伸展的铣刀铣加工时不会与工件以及夹具产生干涉,干涉一定要考虑,否则不光是工件无法完成铣削,还会造成事故,夹具撞飞刀具崩断什么的。所以你光自宫内孔有多大意义呢,你至少应该焊接上一段 轴在自宫啊。否则你如何安装夹头螺帽呢,不会搞了半天你说要装一个三爪钻夹头上去吧,那玩意对于这类主轴你说能匹配一般钻夹头吗,这种主轴都是几万转的,不是几千转的。加工的都是小的刀具,对圆跳动偏摆都有极高要求,必须上7:24甚至锥度更小的多缝隙的弹簧夹头的。

楼主:
我说的自宫是先装上转接再自宫转接   以保障精度   希望你看明白再回帖吧

楼主:
而且几万转的主轴没人规定非要发挥全部效能 爱转多少转是 使用者自己定的   我的意思是 加工一个 6个螺丝固定的法兰转接体  转接出来   然后对这个转接体自宫  因为只有自宫才能保障他的精度   和你说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你说一起换掉  而我觉得一起换门槛太高了  加装转接体相对容易得多

网友:
建议就事论事吧,看这个样轴承估计不是那么全美的

楼主:
就当是没有轴承 也比业余diy的强n倍吧 我愿意为他们折腾  毕竟底子好

楼主:
  兼职做做车床主轴 小车的      搞个a轴分度也不错     主要还是做雕铣 变化成 er20之类的来用    求高手帮忙加工

网友:
估计售价?

网友:
给个淘宝链接  我要拆几个 以谢心头之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心是淬硬的,没办法改ER接口,要重新做,加装卡盘是不现实的,这种高速无动力轴向预紧量小,轴和轴承体量 ...

轴心是硬的,也是表面硬吧,,,,,,,磨掉面上的里面就的软了点吧,如果做小车主轴,轴承可能会磨损的快吗?请教,,,,你请仔细看下,那个端盖上有带内螺纹的油孔,是不是过油的,润滑还是散热,?谢谢

楼主:
这个角接触很巨大    不说别的  比c3呀什么的强多了 比0618强多了           这个我意思怎么你们都没明白呢   改天画个图   说明我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油雾润滑进气口,如果轴承里没填油脂就是了

大师,你一下几是领 导了,我还是列兵啊,你家东西多,我求个这样的小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st%3D1%26digest%3D1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角接触很巨大    不说别的  比c3呀什么的强多了 比0618强多了           这个我意思怎么你们都没明白呢 ...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利用良好底子拥有的精度来大马拉小车,可以做一些小而精的东西,正好适合小模型类加工。

网友:
可以做个转換头,或直接做个专用刀柄,图上-排都是楼主收下的?

楼主:
这四个轴承 是外面厚  里面薄

网友:
这个太眼馋 了

网友(2012-10-26):
楼主出手不?我想要一个,报个价先

网友:
快用盖革计数器测下辐射量,最近很多日本工业垃圾流入大陆。网上一搜就知!要注意点哦!

网友:
刚才看了楼主的那个关联帖子,突然发现楼主想用这个安装80卡盘作高速小车床。

我在想,那个卡盘以2万多转的速度夹着工件转动的时候,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