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 BUS总线问题!

楼主(2012-09-17):
请问要连接S BUS总线,是得用专用舵机,还是普通数字舵机就可以,有的舵机标注BLS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要专用舵机。
BLS是无刷电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专用舵机。
BLS是无刷电机的意思。

专用舵机就是扶他爸的都可以吗?

网友A:
扶他爸的 S.BUS 专用舵机。普通的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扶他爸的 S.BUS 专用舵机。普通的还不行。

明白了,谢谢。

网友:
随便什么舵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