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大白,求专家给方案和具体型号最好有连接

楼主(2012-09-17):
大家好,因为工作需要买的车和铣,为了发挥设备作用降低工作强度想改数控铣,不知道要选什么样的驱动板和程序、步进电机用多大的、用什么样的伺服,铣床型号ZX7050  车床6136A ,车先不改,先改铣床,驱动要考虑能上5轴,,谢谢我的QQ529496188

网友:
顶下,,,,,,,,,,,,等专家来,,,,,,,,,,,,大叔,,,,,,买东西不要急,多看看帖子的,,,,,,,

网友:
要改数控
首先得把丝杆换成滚珠丝杆。象你这么大的机器 应该用25~30的丝杆
再就要选电机和驱动,如果是工业做产品用 上伺服电机比较合适  这么大的机应该1KW左右的伺服,
如果钱少选步进,那应该是150长的85  或者110步进,这样的驱动板没有几轴说法,都是单轴的。
然后就是控制系统,
铣床 。 如要求不高 可以用盗版3轴维宏, 如要求高就直接买3轴专业系统了。专业系统大概6K。
车床 。 目前除了MACH 还没有发现能用的便宜系统,一般直接上专业2轴系统。大概3K。
想玩5轴。单系统都得上万的,没必要的话 ,mach也能凑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