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D02S的主电机貌似故障

楼主(2012-09-17):
动力越来越小,突然就转不起来了,症状有点像三相断了一相。。。因为没有可替换的电机和电调,能否用万用表测量判断???有大侠试过么

网友:
是不是螺距出问题导致马达憋坏了

网友A:
这个时候要小心电调,我上次就是电机有问题硬试,最后把电调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要小心电调,我上次就是电机有问题硬试,最后把电调也废了~

如何进行测试?

网友B:
测试3根线里面的任意2根是否导通。如果都导通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3根线里面的任意2根是否导通。如果都导通就是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按照模友提供的方式检查,发现是电机断了一相,才200多起落的。。。这玩意能拆开修么?看起来原理比较简单

网友:
我的电机也坏了,和你的情况一样,最后还是决定返厂修算了。

网友C:
拆了电机接头部分,多半是这里断了,自己焊一下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电机接头部分,多半是这里断了,自己焊一下就解决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