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了一个伺服,求接线指导

楼主(2012-09-17):
伺服是东元的400W

有伺、服驱动器的

上午刚收到的快件,晚上已被死常拿去了

拿去前拍下了图片,一共研究这个伺服能转动的方法

目标1:能作动力输出

目标2:能成为数字控制的一部分

下面上图片

先是我收到的伺服的另件图

楼主:
这是电机上的铭牌

这是收到的三条电线中的一条,里面是四蕊的,大约有 1。5平方的样子

楼主:
这是驱动器

为了让大家看明白一些,我把上面的字重新,描了一下

楼主:
输入是 AV220V的,不知是市电还是要稳压器,稳压后才能用

输出是0--230V的,具体的上面都有。

大家全明白的

楼主:
这是收到的三条线中的第二条

这个线是 20针的接头。转成 9个针的

怪是这是里面有一些被空置没用,还是有一些线合并了。

这个较复杂,我估计是不会明白了

好在对应的接头。只有一个

估计也就是插上就行

楼主:
这个接头的针多了,具体没数,约有 40条吧

出来后变成了 7条

从左到右

粗兰色是外皮的屏蔽线

余下的是 枯红、  兰 、 棕色、 黑 、 兰、 深红

这六条不知接在哪里了?

因为其它的线基本能从驱动上找到,对应的接口的

楼主:
这个图片是配合下面的接线图处,我是想问问,我已接上的,不知对不对?

怕接错了,就浪费钱了

第二个是要问这 F 与 G  这两处线是接在哪里的啊??

G处有两条线

F有六条线

网友:
先下个东元资料吧,里面有接线图,我上次的人家手把手的教了几个晚上才给转起来。也是东元的。不过是比较好的TSDA的,现在挂了也不知道哪坏了。LZ这是TSTE系列还是TSTA?
CN2接编码器,图G那里RS是电源,我接的好像没分零火线也没烧。C要看用哪种控制模式,接接口板上。不懂电路。不知道其它的

楼主:
这是我瞎装的样子,不知对不对,

问题还是这么几个

1)问各位高人 我已接上的是不是对(从表面看看,线条还是对的上的)6

2)G这里这两条线是接在哪里的,是不是电源线,如是电源线哪个接火线,哪个接零线?

3)F处这6条是接在哪里的?如何才是正确的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楼主:
电机上写的是  TSCO6401C-3NT3-A
驱动器上写的是 TSTA20C

其它没写

网友:
卖家难道没给你资料和接线方法指导吗?买伺服最怕的就是怕买来用不了。

楼主:
没有服务才能更便宜嘛

哈哈,接线大约是不会错

就是不知这最后的 6条线如何,接在电脑上了

这个估计要请叶工来指点一下了

网友A:
F口是信号线,脉冲加方向,使能,信号电源,G接电源,4个端子两个是控制电源,两个是功率电源,严格来说功率电源另外有切断电路,两电源并联也可以,不分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口是信号线,脉冲加方向,使能,信号电源,G接电源,4个端子两个是控制电源,两个是功率电源,严格来说功率 ...

引用:“F口是信号线,脉冲加方向,使能,信号电源,G接电源,4个端子两个是控制电源,两个是功率电源,严格来说功率电源另外有切断电路,两电源并联也可以,不分火线。 ”

G口的问题解决了

F口  信号线+脉冲加方向+使能+信号电源    4个变量不知有没有,具体哪个接哪个的接法啊
求解中

网友:
如果,检查后确定一一对应没接错的话,那么先上电再说,正常会有显示的, 这样7个线 外部信号线才有搞头

网友:
如果,上电后伺服电机是自由和可以手动,那么你就手转着电机轴-伺服会显示正反转的反转时LED下面有小红点--这时说明你的伺服OK--接着将CN1的第1脚位SON低电平--伺服启动--伺服电机锁紧-此时,证明**本身没问题,下面是位置方式的外部脉冲接法:
--14接脉冲-16接方向-15和17连接接地--属于共阴接法,如还有问题请再次提出,我可以已回复,支持国货当强

楼主:
太谢谢了

再问一下,伺服驱动器,是不是一定要收到机算机的脉冲才会让电机转动

如我实现,仅作变速电机输出,是不是可以不接计算机或其它控制系统

我先让它产生一下动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

再问一下,伺服驱动器,是不是一定要收到机算机的脉冲才会让电机转动

东元伺服-东元TSDA20C东元伺服控制器 控制比:1:5000(内部速度)/1:2000(外部模拟量)  速度/扭矩/位置 三种可切换模式

当然可以-!
你可以按键到JOG的自检运动体验伺服运动-听“中 国好声音”,
其次,在速度模式下你可以用电位器直接控制速度(这些功能三菱ME-C及J系列都没有的功能)
再者,在扭矩模式下你可以玩自动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

再问一下,伺服驱动器,是不是一定要收到机算机的脉冲才会让电机转动

前面几点只是提示你方便读TSTA系列的PDF下面你得自己细看全中文的说明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803976.html?from=dl
自己动手后有疑问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工不懂正规伺服的。问也白问。

手头有一只东元TSDA 30C(1KW)驱动器,不会用,好像也没点亮。

嗯,不错的大家伙,,,看看上电后显示,,,,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
关于东元伺服的所有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我等这几天比赛处理完就上机实际操作

希望十一前能空下来

现在看来伺服 400W,体积还是不大的

不错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