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换~校~ 调整齿传尾波箱!

楼主(2012-09-17):
手里一款尾齿箱!传动不太顺畅!  拆了重来过~~  OK了!

楼主:
  ~~ 主要是内侧面加用垫圈3*5*0.2 保证齿间隙平顺!
拆换件:

所用工具:

网友:
alz的外观工艺是不错的,之前买过一款飞跃的,惨不忍睹

网友A:
垫圈是最重要的。

网友:
又上一課了

网友:
要加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圈是最重要的。

最后的最后用上 3M 高效润滑剂(不含石油成份,可用于塑料齿轮) 再喷喷!  ~~

网友B:
天天换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垫圈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换新品

  这款尾箱!到手好久了! 有空效验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阳台

  只是和大家交流分享一番~~

网友D:
垫圈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圈哪弄的?

3RACING出品常用调节虚位垫片(3/4/5/6/7/8/10/12MM内径可选) ~~   关键是每种规格的垫圈都有 0.1/ 0.2/ 0.3 的三种厚度的垫圈可供选择使用!

网友:
垫圈如何使用,套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最后用上 3M 高效润滑剂(不含石油成份,可用于塑料齿轮) 再喷喷!  ~~

...

老大,我也想买 这种轮滑剂 但我啥都不懂,短信我个品牌或链接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最后用上 3M 高效润滑剂(不含石油成份,可用于塑料齿轮) 再喷喷!  ~~

...

是这个东东吗:3M 高效润滑剂(不含石油成分,可用于塑料齿轮) 代替WD40

网友:
引用 楼主:
3RACING出品常用调节虚位垫片(3/4/5/6/7/8/10/12MM内径可选) ~~   关键是每种规格的垫 ...

网友F:
学习了,我的尾波箱正相反,太紧了,不但用不上垫圈,还要削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东东吗:3M 高效润滑剂(不含石油成分,可用于塑料齿轮) 代替WD40

  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的尾波箱正相反,太紧了,不但用不上垫圈,还要削薄

  正是应对的过紧! 如果过松!应该把垫片加入伞齿端!同时消除轴向上的间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是~

买了 看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应对的过紧! 如果过松!应该把垫片加入伞齿端!同时消除轴向上的间隙!

噢,看明白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富丽的~

DEVO 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 看效果咋样?

才开始! 用用才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O 款的吧~

哦,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才开始! 用用才知~~

这个3M ,喷在金属齿轮上也有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3M ,喷在金属齿轮上也有效果吧?

金属 塑料件都在喷~~ 一阵乱喷!

网友:
嫉妒阳台侠飞得那么好

网友(2013-10-28):
路过,看到,学习,闪退。

网友:
学习了 这看着跟新的一样 保养真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是~

问下阳台侠。尾巴传动齿是不是最好不要有虚位呢?我的把主旋翼固定。手动转尾桨夾。虚位很大。是不是要加垫片让虚位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阳台侠。尾巴传动齿是不是最好不要有虚位呢?我的把主旋翼固定。手动转尾桨夾。虚位很大。是不是要加 ...

  轴传齿有点游离间隙!何况前后两端都是齿传! 感觉尾轴齿在尾波箱里左右的间隙可以用垫片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轴传齿有点游离间隙!何况前后两端都是齿传! 感觉尾轴齿在尾波箱里左右的间隙可以用垫片解决! ...

谢谢了。我就是纠结传齿的间隙大很不舒服。开3D尾巴就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我就是纠结传齿的间隙大很不舒服。开3D尾巴就甩一下。

  正常的间隙不会影响! 相当于单向轴承一样!  伞齿和轴杆就怕打滑!

网友:
不错!满灵敏的,我的飞机就很迟钝了!是不是轴传和带传的区别

网友:
俺每次都是这样调的,既要顺滑又不能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