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2012-09-17):
热水器坏了。

美的品牌,,
谁知道电池在哪里?
前两天是,刚打着火,就灭。。。
现在是直接不打火了。。

网上看了一下,说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现在找不到电池是哪个,,,。

有谁拆过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楼主:
万能的坛啊。。。救救我吧。。。

楼主:
手机拍照

网友:
沿电线找呀,。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看你的这个是强制排气的,有可能不用电池是用220V电的。如果是用电池一般在热水器的底部有一个电池盒,装两节1号电池。

楼主:
已修好,
拆了一遍,拔了一遍插头,然后装回去。。
就好了。

网友:
以前家里的热水器遇到过这样情况,当时是洗几分钟后自动就灭了,原因是里面有根线接头离铁壳太近,加热后铁壳热膨胀碰到接线头短路就断开液化气电磁阀了

网友:
youwomenluntanzhenhao有我们论坛真好,各方面高人都有。

网友:
看起来像是220市电供电的,楼主的这个热水器有插头的没

楼主:
回楼上,有插头的,
是个带指示灯,有保护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