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涵道 改用螺旋桨 可以吗?

楼主(2012-09-18):
如题,如果改的话应该什么配置?

尾推是如何固定电机的?然后拉力线应该如何找?

网友A:
可以改用后推的方式,配置好的话,力度、速度会更强,但重心未必好配。
45本身是速度较快的机,如果想更刺激,用高KV电机+小桨(4.5寸以下),应该可以。
电机转速在4万转以上为佳。
如:KV3200的电机/4S电压,,4.1*4.1浆/4.5*4.1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后推? 朋友的T45炸了需要设备的话便宜出你,站内短信

网友:
改过速度和涵道差不多,电池能用长点时间,但是飞起来没有涵道机味道,不爽又改回涵道。

网友:
可以改!不错的!
KV2500的电机/4S电压,,5X6浆巨猛

网友:
有涡道不用 改螺旋桨 浪费

网友:
要速度,建议上F16
T45速度快不上去的

网友:
朋友,飞机哪买的 如果是网店 给个链接我,

网友:
涵道 螺旋桨2种口味

网友:
看着都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用后推的方式,配置好的话,力度、速度会更强,但重心未必好配。
45本身是速度较快的机,如果想更刺 ...

到处见你身影,不愧河马大师

这是你才能驾驭的配置啊

网友:
4寸浆小点了吧?机尾的粗度都把风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后推? 朋友的T45炸了需要设备的话便宜出你,站内短信

什么设备?我现在是用70涵道,电调40A,但是电池是3S的,飞起来不够力度。还有就是起落环境受影响,用涵道起落很容易搞坏涵道。所以想改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用后推的方式,配置好的话,力度、速度会更强,但重心未必好配。
45本身是速度较快的机,如果想更刺 ...

请问后推的话用3S电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