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黄铜不吃锡,怎么办?

楼主(2012-09-18):
提示:

网友A:
要除掉氧化层加松香,四十瓦有点小两加热材料才焊

网友B:
把需要焊接的东西加热 可以用磷酸做焊剂

网友C:
不吃锡是温度不够,另用热源(液化气炉,酒精灯等)辅助加热再焊。

网友D:
除掉氧化层之后,点焊接剂或者涂点焊膏就行了。铜的传热性比较好,焊接温度不够也是原因,建议楼主接触时间加长一些或者用功率大一些的烙铁

网友E:
用盐酸加锌配成助焊剂,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F:
1000%温度不够

网友G:
应该是氧化导致温度不够

网友H:
铜散热快电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I:
焊铁在上面多放一会,焊接件温度上去了自然就焊上了

网友J:
温度不够

网友K:
工件焊接面温度要高于锡的熔点,先预热再焊,加热大于散热!工件太大的话散热很快的,所以加热功率要大,更何况是黄铜呢!!!

网友L:
40w肯定不q行!温度不够

网友M:
300瓦电烙铁盐酸加锌做助焊剂,烙铁要去除氧化铜上好锡

网友N:
温度不够如何上锡?黄铜很好上锡的,松香都足够了,赶快找吧功率大点的烙铁吧。

网友O:
热风枪辅助加温!!!

网友P:
温度不够,200W的还差不多

网友Q:
用40W的烙铁不是焊上去,是堆上去的,建议烙铁至少300W,功率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