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定翼机头电机位置校正

楼主(2012-09-18):
塞斯纳,机头
电机
安装到位,感觉机轴有些向下,不知如何校正。

网友A:
下拉角,右倾角,是必须的。补偿电机反扭和过多的升力。

网友B:
向下2-3度,向右2度最好,这就是所谓的下拉和右拉

网友C:
电机轴与机身中轴比较有2~3度的下拉和右拉是正常的,如果在飞行中感觉角度需要调整的话,在电机座与电机架之间上螺丝的相应位置加垫片就好了

网友D:
我正在组装的赛纳斯也是这样的,对头方向看电机轴往左歪的很厉害,能偏离中间线有3毫米左右,不知道这样是否属于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