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玉兔与CF板如何连接?

楼主(2012-09-18):
收了玉兔飞控和CF板,可是两者都没有针脚的定义 不知道哪个和哪个连接,大家有知道的嘛? 请拍图告知针脚的定义和接线方式,谢谢

网友A:
飞控板上有针脚,CF套上去后焊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回帖不看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板上有针脚,CF套上去后焊上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随便焊???

网友:
都是官方的话,正面朝上直接装上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随便焊???

汗……官方商品图上就能看到了!我是收的二手裸板和一个二手拆下来的CF自己焊的,就是根据官方商品图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官方商品图上就能看到了!我是收的二手裸板和一个二手拆下来的CF自己焊的,就是根据官方商品图来的 ...

好吧  可以PM我一下网址么 我搜出来的是百度文库

楼主:
对这个品牌有些失望…… 上淘宝找到玉兔的店铺交流 被告知 不清楚 没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品牌有些失望…… 上淘宝找到玉兔的店铺交流 被告知 不清楚 没图片……

官方淘宝店的地址PM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品牌有些失望…… 上淘宝找到玉兔的店铺交流 被告知 不清楚 没图片……

红框里就是CF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里就是CF模块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