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mcpx和130x出现双桨

楼主(2012-09-18):
[终于可以发帖了,第一帖献给mcpx和130]

130x在家里飞,下来时旋翼扫到床沿,检查发现出现双桨。
无刷mcpx出现双桨原因不明,目测连杆没弯,桨做了动静平衡。实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之前就mcpx双桨在群里交流过,得到的建议可能是中联歪了或者横轴问题,但是目测中联也是OK的,横轴的话,因为飞机没有很震,应该也没问题。此外,这款无刷mcpx的十字盘球头没有加橡胶垫圈,想请教大家会不会跟这个有点关系。

麻烦高手指点迷津,在此谢过:)

网友A:
加个胶圈先试试。一般都是横轴问题

网友:
看看中轴有没有没有裂, Hub 有没有变形。 MCPX 横轴弯是很常见的,
弯了就不能重叠了。

网友B:
桨夹连杆处需要加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连杆处需要加垫圈

请问是桨夹球头处吗?好像没有什么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胶圈先试试。一般都是横轴问题

请问胶圈是加在横轴与桨夹之间吗?

楼主:
更新:无刷的主轴一侧螺丝孔撑出虚位,已换为另一侧螺丝孔固定中联;主轴的中联螺丝孔以上似乎有一丝裂痕;中联的橡胶圈孔一侧精度不够,橡胶圈放入后有0.5毫米露在外面。

尝试解决:在中联的另一侧加了一个热缩管做垫片,以使得两侧对称。但是仍旧没能解决问题。

目前双桨仍在继续……

网友:
吾也是,不知如付解决,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