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车载电瓶接PL8外场充电问题

楼主(2012-09-18):
用鳄鱼夹夹住车载电瓶接上PL8 14.8V显示 发着车子冲的 电压基本不掉 用20A冲6s 5200的电池 这样冲了十几次了 目前没什么问题发生 只是心里有点不踏实 请教各位老鸟 这样充电有什么问题吗 发电机 电站我觉得的都太麻烦了 懂行的给小弟说说 谢谢

网友:
这样容易积碳,最好搞个磷酸铁锂的电站

网友:
开着发动机充你还不如去弄个小发电机呢……

网友:
用锂电包

网友:
没关系,就和开空调一样。

楼主:
积碳倒是不怕 我平时开车基本3000换挡 有时堵车走走停停也怠速很久吧 只是想知道会伤电瓶吗

楼主:
锂电包是好用 只是不想每次大包小包带那么多东西。。。

网友:
只要汽车发动机是开着的,就不会伤汽车电瓶,因为PL8吸取的能量是从引擎带动的发电机生成的,电瓶没有太多参与的份。

汽车引擎怠速供电,虽然没啥坏处,但是不太环保呢……

网友:
着着车是没问题的,小车发电机大部分在1000W右,就算你的比较小,是800W,怠速的时候差不多能达到80%左右的功率,怠速实际也能发出640W,pl812V输入的功率好像是500多W,加上损耗,差不多快到了你车发电能力了。不过肯定够了。就是费点油,一般车怠速一小时也得一个多油吧,大众的车电脑有显示每小时油耗,我估计带着发电机得2个多油吧。有点贵啊,太不环保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在外出也经常用车电瓶怠速充电

网友:
千万别熄火

网友:
搞个磷酸铁锂

网友A:
,买个发电机也就几k , 这样发动起充电实在太不科学.10w的发电机了

网友:
车顶装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汽车电瓶只要不是深度放电就没事,100A电瓶,冲6S5200电池充个2-3组还是可以的,再多的话启动发动机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发电机也就几k , 这样发动起充电实在太不科学.10w的发电机了

发电机带着太麻烦了啊 又大又沉的

网友:
有车就上发电机

网友(2014-05-04):
上发电机吧。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确保电压的平稳,就是不要突然开启空调或者车内的大功率电器,或者突然在充电的时候把车熄火了,突然改变充电器的输入电压充电器调节不过来会烧的

网友B(2014-07-18):
学习中~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