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修理求助

楼主(2012-09-18):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打不着火可能是水压低的原因,应该如何调整燃气热水器的水压调节扭?那位知道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哪都别动,在进水口加一只增压泵就行了,若家里整个系统都水压低也可装在水表后面总进口处,以改善所有用水龙头的出水压力,当然水泵启动会频繁些,买那种一用水就自动启动的,非铝铁的铜或塑料的,否则会腐蚀会锈的.自己应该锻炼一下基本的动手能力,技术沉淀的多了你会节约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肯定是合算的.你若离我近我会帮你.

网友:
加个压力泵 百十来块可调压力  燃气的不要乱调(有些根本不能调)

网友:
手指堵水龙头,堵得住水压过低。

热水器没有水压调节,压伐里面有个圆形塑料块破裂后也不打火。

网友A:
1)通水看看微动开关是否到位(目的:判断是否是水压不够)
2)用手动一下微动开关,看看打火有没有。(目的:判断高压发生器是否有故障)
3)短路微动开关的接线端,看看有没有打火(目的:判断微动开关故障还是高压发生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水看看微动开关是否到位(目的:判断是否是水压不够)
2)用手动一下微动开关,看看打火有没有。(目 ...

1)微动开关是不到位
2)用手动一下微动开关,看看打火有没有,动一下微动开关,可以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水看看微动开关是否到位(目的:判断是否是水压不够)
2)用手动一下微动开关,看看打火有没有。(目 ...

谢你的回答,还有啥办法吗?

网友:
把花洒孔搞大,水流的快就打着了

网友:
调节下水阀上的微动开关,略微把弹簧压紧水阀杠杆处.不用花钱就可以修好的,楼上几位估计没修过热水器.水压没变,根本用不着调水压,就是水阀连着的微动开关间隙问题.

网友:
06年的时候我家就换了电热的...现在电热的都落后了...现在开始流行空气能电热水器...

网友:
附上你的图,查查这个白色的螺柱内部,如果能调水压,那必定是逆时针水压减小,不过想清楚了在动,后果自负。

网友B:
11楼说的那个螺丝应该是个放水螺丝,防冻放水的。

网友:
另外问一下,现在回复怎么没有引用键了?

网友:
那是溢水伐呈胶膜漏水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楼说的那个螺丝应该是个放水螺丝,防冻放水的。

我觉得,如果仅是防冻放水的直接把那个白色的螺柱拧下来就可以了,又何必在这个白色螺柱的内心还有一个调整的螺丝?仅仅放水,结构没必要这么复杂,感觉内部像是有顶针或是弹簧之类的东西,所以就估计可能和调压器的内膜调整压力有关,如果有坏的这个部件,一拆就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微动开关是不到位
2)用手动一下微动开关,看看打火有没有,动一下微动开关,可以打火。

调节微动开关的启动螺丝,提高微动开关的启动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微动开关的启动螺丝,提高微动开关的启动灵敏度。

那一个是微动开关?谢谢

网友:
你们这些外行人胡乱指指点点的,会害死人的!微动开关是不能随便调的,水流量不足时启动微动开关水温会过高,严重时是会爆——炸的!

网友C:
绿框架部分应该是水气联动机构,里面有一块膜将内腔分隔为两部分,两部分有毛细孔联通,出水阀关闭时,两部分水压平衡,膜处于中间位置,联动机构在弹簧压力下回位,关闭气路及断开微动开关,出水阀打开时,内腔一部分因毛细孔进水太小而出水太大,导致压力不平均,水压推动膜向一则位移,从而推动联动机构开启气路及微动开关,点火燃烧,这是一个安全机构。所以,拆开检查一下那个膜吧,我以前用的就是这种热水器,故障相同,拆开后发现膜破了,找不到配件,用自行车内胎皮绷紧装入,效果很好!

网友:
换一个水压胶皮膜,3元一个,肯定没问题,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49.1da89e&id=15409632083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经检查是天然气电磁阀门没有打开,估计是电磁阀损坏了,暂时没有备件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框架部分应该是水气联动机构,里面有一块膜将内腔分隔为两部分,两部分有毛细孔联通,出水阀关闭时, ...

看来欧根是老行家了,你说的那个水压差阀是德国人发明的,你说的:“出水阀打开时,内腔一部分因毛细孔进水太小而出水太大,导致压力不平均,....” 也可表述为:出水阀打开时,皮膜顶针一端与大气联通(与莲蓬头联通),另一端与自来水厂联通,(毛细孔流量忽略)于是皮膜带动顶针顶开气阀并触动微动开关.....顶针顶力的大小与皮膜的受压面积及自来水压力成正比.皮膜坏了我一般也是用自行车内胎替换,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网友:
谁有坏的联动阀拆个瞧瞧,共享一下。以前自来水压力低,很早就想拆开看看内部结构,东西没坏不舍得拆,最后无奈只好加个增压泵,后来自来水一家一户改造,水压上了,就把增压泵撤了,又多了一个垃圾。

网友D:
我昨天刚修好了自家的热水器。
1.全部拆卸开,检查密封皮囊,破损了更换即可。
2.如果密封皮囊没坏,检查顶针滑动是否顺畅,这个顶针是顶微动开关的,滑动不顺畅不能触发点火,加润滑膏油,注意润滑膏油不能加太多。
3.都没问题就说明水压的确小了,如上朋友所说加增压泵。也可微调热水器水压调整螺丝,位置在水温调节杆根部,有些在正面,有些在下方,厂家出厂时用胶水封住的。
调节方法:不要开煤气,注意安全。把水温旋钮调到最低,打开水阀,用螺丝刀顺时针旋转水压调整螺丝观察微动开关,稍微顶开开关就行了,这时能听到打火的啪啪声,电磁阀的吸合声,调试完成可以洗白白了。
特别注意:没进行1,2项检查不能进行第3项,否则水压会造成水气联动阀破裂,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刚修好了自家的热水器。
1.全部拆卸开,检查密封皮囊,破损了更换即可。
2.如果密封皮囊没坏,检查 ...

谢谢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请问下:微调水压是不是我的附图上标的白色的螺杆内的螺丝?

网友:
附图上标的白色的螺杆内的螺丝为泄压阀,水压过高时会滴水,用以保护阀体。此螺丝不要调整。
关于燃气热水器我准备些资料再说明。

网友:
先上一个损坏的联动阀。

拆卸图。

局部特写。

网友D:
微调水压调整螺丝位置,有些在正面,有些在下面。看图。
正面位置。

下面位置。

图中有两个螺丝,有些热水器只有一个。调整时一定要缓慢进行,注意观察微动开关。

网友:
同意坚持到底。

网友E:
感谢共享,请问,如果是两个螺丝的,是不是都可以调,还是只能一个可以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共享,请问,如果是两个螺丝的,是不是都可以调,还是只能一个可以调整?

我两个都调过,其中一个有作用,从正面看是上面那个。
缓慢旋转就行了,没作用的恢复到原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两个都调过,其中一个有作用,从正面看是上面那个。
缓慢旋转就行了,没作用的恢复到原状。

学习了,谢谢,什么时候有机会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框架部分应该是水气联动机构,里面有一块膜将内腔分隔为两部分,两部分有毛细孔联通,出水阀关闭时, ...

水气联动机构如何拆开, 我不会拆

楼主:
现在打开水龙头,可以打火并且排风机也转,可就是没有火苗出来。是咋回事呀?

网友F:
顺便请教一下,有的热水器怎么试都正常,但有时开水龙头时,热水器点火出现爆炸的现象,检查又查不出什么原因,有一次甚至连电路板也换了,也会偶尔爆炸,真心寒。现在我对有问题的热水器再也不折腾了,换一个,安全第一。

楼主:
爆炸应该是天然气不纯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炸应该是天然气不纯

结论正确。我的8升燃气热水器用了有十几年了都正常,前一段时间发生爆燃,就是烧一会儿就砰、砰的响,找供气的公司,说要加点钱给不会爆燃的气,原来是燃气公司捣鬼,掺入了“二甲醚”,后来全市通告整改,掺有“二甲醚”的不得销售,现在都不会爆燃了。真是神奇的国度,什么都有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便请教一下,有的热水器怎么试都正常,但有时开水龙头时,热水器点火出现爆炸的现象,检查又查不出什么原 ...

你这个情况,有燃气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热水器自身的原因,燃气从喷气嘴喷出时会在气流周围产生负压,从而吸入部分空气,在混合腔内充分混合,然后从火头喷出,进行充分燃烧,火头上偶尔会产生积炭,积炭会将明火引入混合腔,将腔内混合了空气的燃气点燃,产生爆燃!

网友:
不敢乱动,建议找个相关人员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调水压调整螺丝位置,有些在正面,有些在下面。看图。
正面位置。

这个位置是可 微调,但你调到水小可用了,水箱会因小水而烧坏,得不尝失。

网友:
我家的热水器以往冬天都会出现难打火的情况,后来我仔细察看了一下,发现是微动开关出了问题。原因是长时间的油烟凝聚到了微动开关的按钮里面,油污时间长了,很粘稠,尤其是冬天就像胶水一样,粘住了开关的摇臂,造成开关无法正常开启。
这种热水器用的微动开关是耐热的,后来在淘宝上买了2个,换了一个就好了。不久另一个也坏了,刚好买的2个都用上了。

楼主(2012-10-27):
最后的结局:在网上找到京东商城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安装销售点,找来了维修人员来修理,花了247元,其中换了一个铜件是水膜件是190元,他说胶膜换不换,要换要交7元,我说就不换了,结果他说胶膜密封不严了,要换了,最后还是换了。最后说换下来的膜套铜件回收可以算7元,问是否愿意回收,我不愿意回收。所以一共收了247元。等他走后我检查了膜套铜件并没有损坏,检查胶膜发现胶膜已经裂口,看来还是膜坏了,找的借口换铜件换胶膜,多收钱。他的修理过程我都看见了知道了如何拆卸安装,下次就自己换膜修理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钱花得够冤的!水气联动阀的阀体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
247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我家那个才180/。  前几天自己家的也坏了  检查发现 坏的地方不少。然气电磁阀坏 了  自己买一个30一个。 还是打不着火   后检查到水气连动阀 2MM的阀针弯曲  我操蛋/。 顶不开燃气阀。

网友:
都跟你说了是胶膜破了,一块自行车内胎皮都可以代替的东西,网上也大把地卖,在机械模型论坛混的人,都不肯自己拆开看看,247元可以买不少玩具啊,可惜了!

楼主:
谁知道京东商城推荐的万家乐维修点也要坑人,算是交了学费了。

网友G:
请教一下,我家的热水器,正常使用10分钟左右会自动断气,(好象是自动保护开了)找不到原因,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上内部结构图,别学楼主,要多动脑勤动手,别花冤枉钱!

网友:
这钱花得够冤的,算是交了学费吧,咱下次不用他自己修。

网友:
打不着火可能是那个水阀顶开的那个带小铁片的微动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我想起来一件事,维修人员修理时还调整了水压低的灵敏度的螺丝,把水压的灵敏度调高了。就是此帖上显示过得那张图。

网友:
热水器该换了 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老式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家的热水器,正常使用10分钟左右会自动断气,(好象是自动保护开了)找不到原因,请教一下,谢 ...

没电了了,换电池。

网友:
那些加水泵的方案真是无语,楼主的热水器最多就100块,加个100块水泵不如换新热水器

楼主我告诉你一个简单办法,热水器和燃气灶用三通管连到气管上,热水器打不着的时候,

先把气关了,用燃气灶把管里的气烧了,这时候通常热水器就可以有打火的声音了,关了燃气灶,开气。。。着火

很麻烦,我用过N款燃气热水器都这毛病,麻烦死了,所以现在改用电的。

网友:
国内燃气质量差,我用进口的燃气热水器,用不了多长时间,水气比例阀就会被燃气油垢粘住,打不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