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金刚石”砂轮修整器——都是浮云

楼主(2012-09-18):
论坛收的十头的砂轮修整器,说是有十颗金刚石,收货几个月了,试着修整砂轮,还行,但那修整头也在不断损耗,修一下看一次,怎么看也没看到金刚石,那修整头倒是有点像合金材料,抱着这个想法很久了,不能确定。
昨天想将直径5mm钨合金棒(也是收于论坛)磨尖,发现根本磨不动,砂轮倒是像豆渣一样掉渣,花了半个多少时才将合金棒磨尖了,再看砂轮,直径最少小了5mm,这下真的能说明那所谓的“金刚石”砂轮修整器其实只是用了一点合金材料而已,与金刚石无关!

网友:
楼主花钱长见识,俺们看楼主发帖长见识。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真假一试便知。我本想买一个用, 算了吧,谢谢楼主了。

网友B:
那是你买了假货,不是真的人造金刚石,要买时带个高倍的放大镜,可以看见很小的人造的金刚石粒被焊在锥头的中间的(不会像钻戒那样透明规则有棱有角,),我一支金刚石笔用了好多年了,也没见磨损多少。

网友:
上图看看 可能你方法不对

网友C:
       金刚石是铜焊上去的半埋状的一小尖点,蚂蚁那么大,通常就0.0N克拉,所以千万不要与砂轮接触面过大,虽然金刚石是不会被砂轮磨掉的,其实老的玻璃刀就是这玩意,我有几次没有修形笔就是用了玻璃刀来修形,不过玻璃刀的金刚石头实在太小,就是没注意也弹飞掉几个金刚石头,那玩意焊接的锥根部的铜托会被轻易磨掉的,金刚石修形笔接触砂轮必须很薄很薄的削,就像精车刀那样切切,你用粗车刀那样重切可能几秒钟就把你的那里金刚石刨成裸露的颗粒,飞的没影了。天然金刚石的非常贵,是人造金刚石的几十倍价格。有些天然金刚石笔能有0.1克拉那么大能卖上百元了,那就可以重切砂轮。不过为了防止金刚石不废掉,都是要配合金刚石修磨笔架的,它的作用就是让你不能超重磨削,避免磨去铜托台。当然我的台式砂轮修形没有安装金刚石修磨笔架附件,就只能用一块当铁,然后依托作为辅助导轨,轻轻在导轨上依托滑动就行了,也就是几十丝的厚度,但是正规的磨床一定要修磨笔架,把修形笔固定在磨床工作台横向进给工作台就能修出完美的平行外圆环面了。砂轮修形器也是一种笔架,那种笔架可以修出需要的斜边或者弧边的,几百元到2千元一个都有的。万能磨刀机发明时就有对砂轮的修形支架,非常简单,成本估计也就十来元的个简单玩意。那个支架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出平整的端面与外圆,组成外面的清角过度,不让砂轮形成倒角状,倒角状的砂轮对于很多刀具的磨削是不适应的,比如麻花钻的横刃就不能消除,使用清角的砂轮接触麻花钻后刀面是可以修出短小甚至无横刃的高效率与高精度钻头的。
        楼主使用这个砂轮磨硬质合金磨不动,要么是因为使用了刚玉砂轮,刚玉磨粒硬度太低,磨不了硬质合金,所以造成砂轮凹陷很多,需要修整,所以楼主没有用浅的层层修的方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象车削螺纹一样一层层剔,不能一下很厚得赶刀,人家的头磨损两毫米了,晕死了,一颗直径一毫米的金刚石高度最多2毫米了吧,如果把芯紧贴周围磨掉两毫米的话,这颗东西应该象枪头一样鹤立鸡群了吧。到底楼主的那颗黑色的芯现在什么样子了呢?
楼主选择刚玉类磨料的砂轮磨削硬质合金就是一个低级错误。
      工业用钻石很多净度与颜色都不完美而被落选为首饰钻石,还有人造钻石为了便于天然钻石区分开,一些制造厂家故意让成品颜色很深很暗,以免不道德之徒使用人造钻石去充天然钻石。但是这一点显然不会阻碍人造钻石厂向制造无色大颗粒钻石的。不过无色的人造钻石肯定是进入首饰领域吧,可能有些法规强制规定人造透明大颗粒钻石时要在钻石里添加信息,以便日后快速识别,就像用一台扫描器扫描钻石时钻石就能提供是哪个国家哪个厂家什么年份制成的,当然肯定有企业游离与法规之外,不过人造钻石的硬度是无法与天然钻石比的。这类高级人造钻石一般做修形笔估计是用不上的。人造钻石已经很普遍了,并不值钱,看过美国《流言终结者》栏目讲述一个个人DIY制造钻石的节目,几个人尝试失败了,最后请了一位实验室教授什么的用了500公斤高爆-炸-药-封闭在一个金属形腔里的强大冲击波与热能的轰击一些碳粒,最后整的制成了无数颗要显微镜才能找到0.00N克拉的钻石颗粒了,人家说能值quarter,主持人以为能值250美元还不错吗,专家说了,不是250美元,就是2毛5分,在量产化工厂里这点人造钻石就是就值几毛美金。

      优质的钻石是无色透明的,解放前上海俗称火油(煤油)钻,这是一颗高价值钻石必需的条件,但是一般钻石会微微泛黄,价值就低了,还会呈现其它颜色,鲜红色的钻石通常也不大值钱,因为大家会与红宝石误解成一个品种,而红宝石价值远没有钻石贵。但是粉红色的钻石娇艳欲滴确实顶级珠宝钻石,比火油钻还要高贵。当然天然钻石还有很多其它颜色出现的,以后可能人类的赏识价值变化了,很多有色钻石也会昂贵起来。
      一克拉钻石0.2克重为100分,如50分即0.5克拉。一般情况下,标准的1克拉的钻石直径应达到6.5mm,但实际上市售钻石在大多数情况下直径总是偏小,1克拉的钻石直径6yue4ri或6.3mm,甚至还有6.0mm的,这是在标准的八箭八心标准钻石磨工制成的质量推算的。
      所以一般2毫米肩宽的天然钻石可能就只有几分,不到十分之一重,能卖上百元,3毫米的天然工业钻石可能到0.2克拉多点吧,几百元能卖的吧。几百元一个金刚石笔与几元钱的最低廉的金刚石笔是不是要差上百倍。
1.2克拉大的金刚石差不多要7毫米直径了,这个已经接近一粒大玉米粒了,奢侈啊。会不会只是0.12克拉大呢。
     我去虬江路以前见过天然钻石金刚石笔,确实现在这个时代很少见到了,要是在40年前可能这类修形笔在国内也只有天然钻石制成的了,上次见到的就是一颗2毫米左右的泛黄的金刚石,不大规则的,所以有些宽度地方还不到2毫米,老板是扬州人,与我也熟悉,我问多少钱要卖,100多元,我说好卖吗,他说找到识货的人能卖,我问最低多少钱,100元可以给我,我考虑一下,不过我没有买,毕竟我也没有磨床,这种东西就是修磨床砂轮用的,无心磨床几乎每天开班就要修磨能用上,我有的就是砂轮机还是DIY级别的,后来走后我就到一个台州人店里坐了会,我说我看到那个朋友店里有一支黄腊色的金刚石笔,人家要卖100元,我问她贵不贵,她说不贵的。没多久她出去了,一会儿她花了100元把那支笔买来了,原来她有客户在找这个天然金刚石笔,估计100拿来她立马就可以150卖掉的。天然金刚石与人造金刚石价值的区别不是以罕有度的,而是天然金刚石的硬度是人造金刚石难以企及的,耐用度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就是非常贵。

网友:
葛哥正解。
我用过,如你所述。

网友D:
请问如果直径3mm多少克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买了假货,不是真的人造金刚石,要买时带个高倍的放大镜,可以看见很小的人造的金刚石粒被焊在锥头的 ...

老大,你能不能帮帮我啊,你机电高人的,,,,,,,,,,,,我有几个38电机,和一大大的直流电机,电压都是60-90vdc的,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做个1000w-2000w的输出可调的开关电源啊,,,,,,我的思路是,,,,,,市电220整流滤波出来是

310vdc,用mos管(不知道用那个型号的),,,,,,用555集成电路pwm,,,,,,你看妥当不啊,,,,,,,,

mos管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你教教我吧,,,,,,不胜感激

网友:
我用的是从破烂市上买的2手玻璃刀,效果不错,大家有空转到了买个试试 ,要卖老的,老的是钻石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直径3mm多少克拉???????????

不管多少克拉,你都已经可以把它拆下来装到戒指上去显摆一下下了

楼主:
我论坛里收的,没法用放大镜,收到货时就怀疑不是金刚石。
那10个头子,有点像铅笔,外围是铜,芯是黑色的,直径大约1mm吧,磨得很尖,绝对不是上面老大说的切入砂轮太重导致金刚石飞了,因为那修整头就那么一直均匀地磨损下去,现在用的那个头已经磨损了2mm多了,那中间的芯子还有,就像铅笔用短了一样,还能用。如果是金刚石飞了,那剩下的只有铜了,应该很容易磨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真假一试便知。我本想买一个用, 算了吧,谢谢楼主了。

那种多头买几十元的,还是算了吧,百分之百是假的!

楼主:
砂轮就是市场上卖的普通的绿硅,钨合金棒收于论坛,不知道型号,包装盒上面应该有,晚上回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能不能帮帮我啊,你机电高人的,,,,,,,,,,,,我有几个38电机,和一大大的直流电机,电 ...

1000W-2000W的开关电源都赶上那电磁灶了,你如果对开关电源电路不是很熟悉的话很难,高压大电流就更难了。正确的应该是你要有一个成品的60V或90V功率1000W-2000W的直流电源,再利用他的输出电压搞个PWM电路来调压,这样相对会容易些,如果功率几百瓦的话,用一个有刷电动车调速器改一改就能用。

网友:
你买要买磨床用的有长柄的短柄的按石头分有0.15,0.25,0.35它分天然金钢石和人造金刚石,就天然的也不像有的人说这么贵,按规格有时国产比进口还要贵,像我在以前的厂采购的一般在二十到一百二十块左右,

网友:
手头有两个1.2克拉金刚笔的得瑟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论坛里收的,没法用放大镜,收到货时就怀疑不是金刚石。
那10个头子,有点像铅笔,外围是铜,芯是黑色的 ...

你那10个头子多少钱啊

网友:
我有1.5的

网友:
金刚石不是透明的吗?那个是黑色的啊,我在论坛买的3。5一支的会用的还是很耐用的,一支差不多可以把250的砂轮修到没有,给那些做粗活的人用只一下就没了,他们的手抖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W-2000W的开关电源都赶上那电磁灶了,你如果对开关电源电路不是很熟悉的话很难,高压大电流就更难了。 ...

感谢老大,,,,,,,,,,,,想你这样的人不多,,,,,,,,没有一个交易帖,基本每个帖子都是精华,,,,,,谢谢了,你的那个不锈钢小台钻做的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W-2000W的开关电源都赶上那电磁灶了,你如果对开关电源电路不是很熟悉的话很难,高压大电流就更难了。 ...

你看下,,,,,,,,,老大,,,,,,,,

调整大小

网友:
用整形笔,不如用砂轮刀快,要求精度的高手除外,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金刚石是铜焊上去的半埋状的一小尖点,蚂蚁那么大,通常就0.00N克拉,所以千万不要与砂轮接触面过大,虽然金 ...

个人感觉修石笔与用法无关,和商家的品德有关,我买过几支,不同商家的,有些是赠品。

每支都看到前端有1MM大小的金刚石,拿来修砂轮,一放上去,不管什么颜色的砂轮都像豆腐一样消去

所以个人感觉,楼主买到假货了,真的修石笔随便操,不可能磨到铜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修石笔与用法无关,和商家的品德有关,我买过几支,不同商家的,有些是赠品。

每支都看到前端 ...

直接用力往前推然后左右偏摆保证磨到铜托,这是角度决定的,除非是很大粒的大头金刚石,完全阻挡铜托了,还有很多软质砂轮就容易凹进去,越凹进去就容易磨到铜托,我说的砂轮硬度不是磨料硬度,是指沙盘压制后形成的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力往前推然后左右偏摆保证磨到铜托,这是角度决定的,除非是很大粒的大头金刚石,完全阻挡铜托了, ...

修砂轮指南:每次进刀0.5MM以下,沿砂轮圆周面作横向运动,

要是修砂轮的时候按照这一条,不太可能出现金刚石飞走的情况。

网友:
再说了,是修砂轮,不是磨刀,一次插进去1MM深,这是正常人的做法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力往前推然后左右偏摆保证磨到铜托,这是角度决定的,除非是很大粒的大头金刚石,完全阻挡铜托了, ...

修砂轮根本不可能用力去顶进去,正确是应该手稳,0.1-0.5MM以下进刀,把砂轮表面钝化表面及突出部削去,就完成修整任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修砂轮根本不可能用力去顶进去,正确是应该手稳,0.1-0.5MM以下进刀,把砂轮表面钝化表面及突出部削去,就 ...

这个问你你不要对我说,你要对楼主与其他人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你你不要对我说,你要对楼主与其他人说。

我已经判断过了,楼主买到假货了,他说修砂轮的时候,“修整头”也在损耗,

实际上我觉得一支金刚石修石笔磨掉3片砂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能不能帮帮我啊,你机电高人的,,,,,,,,,,,,我有几个38电机,和一大大的直流电机,电 ...

高压大电流MOS管的话,可以去英飞凌的官网上找。

ST好像也有一款600V的mos管,内阻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判断过了,楼主买到假货了,他说修砂轮的时候,“修整头”也在损耗,

...

楼主原话:那10个头子,有点像铅笔,外围是铜,芯是黑色的,直径大约1mm吧,磨得很尖,绝对不是上面老大说的切入砂轮太重导致金刚石飞了,因为那修整头就那么一直均匀地磨损下去,现在用的那个头已经磨损了2mm多了,那中间的芯子还有

楼主使用这个砂轮磨硬质合金磨不动,是因为使用了刚玉砂轮,刚玉磨粒硬度太低,磨不了硬质合金,所以造成砂轮凹陷很多,需要修整,所以楼主没有用浅的层层修的方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象车削螺纹一样一层层剔,不能一下很厚得赶刀,人家的头磨损两毫米了,晕死了,一颗直径一毫米的金刚石高度最多2毫米了吧,如果把芯紧贴周围磨掉两毫米的话,这颗东西应该象枪头一样鹤立鸡群了吧。到底楼主的那颗黑色的芯现在什么样子了呢?
楼主选择刚玉类磨料的砂轮磨削硬质合金就是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H:
这种是我以前厂里经常用的磨床必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种是我以前厂里经常用的磨床必用

这个可能不是金刚石的,金刚石不可能像尖头上黑黑的那个这么规则的锥头,金刚石不规则就像大点的沙粒那样,用黄铜焊接在尖头上的。

网友:
普通的砂轮机一般是用不到金钢笔来修整的。金钢笔主要用于各种磨床上面砂轮的修整,一把好的能用很久,使用也要很小心,每次修正量很小。金钢笔不很贵,磨床上用的砂轮贵。

网友I:
告诉你们吧,用废旧的石材切片!轻松修整砂轮!!
实在找不到废旧的!就买新的,也就15-20元,绝对适合新手使劲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不是金刚石的,金刚石不可能像尖头上黑黑的那个这么规则的锥头,金刚石不规则就像大点的沙粒那样 ...

百分百的工业用都这样,对于磨床这东西属必须品,基本上特别在无心磨上每个月就磨损一支.普通品才是不规则的像平磨中修型是要这种,这种是我们叫零点五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管多少克拉,你都已经可以把它拆下来装到戒指上去显摆一下下了

那如果是5mm的捏,有颗,不知道拿来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如果是5mm的捏,有颗,不知道拿来干啥

做项链,挂脖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话:那10个头子,有点像铅笔,外围是铜,芯是黑色的,直径大约1mm吧,磨得很尖,绝对不是上面老大 ...

老大,你不当作家写小说真是浪费了人材啊!我无法理解你的想像能力是哪儿来的?我平生唯一佩服的是福尔摩斯,我现在才发现:老大,你比福尔摩斯更牛逼,不过是蜗——牛!

操,蜗——牛这个词也屏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不是金刚石的,金刚石不可能像尖头上黑黑的那个这么规则的锥头,金刚石不规则就像大点的沙粒那样 ...

是金刚石的,没问题的,金刚石也一样可以磨出形状来,

其实即便是真的金刚石笔也是有损耗的,所以修砂轮的时候要求笔尖要向下有个角度,修一修要转一转,这样即便有损耗也会磨出新的棱角,不会用金刚石的平面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判断过了,楼主买到假货了,他说修砂轮的时候,“修整头”也在损耗,

...

是啊,如果叫“砂轮修整器”,那没假,但要冠上“金刚石”三个字,那肯定就是假货了,还有九个头可以鉴定。

我修整砂轮,只是因为砂轮偏心引起震动太大才修的,不是所谓“形成凹陷”,然后大切入,并且在一个圆周线上切入2mm,从而磨掉铜托,导致金刚石飞了的。
用脚趾头想想啊,那是修整砂轮唉,那不是车床啊,我干嘛要那么干啊?砂轮偏心震大那么大,那么小的修整器,你大力切入试试看,除非你是铁臂阿童木,没玩过砂轮修整器我还没玩过玻璃刀?我玩的玻璃刀不下二十把,多半是试两刀就不要,试刀感觉好的就能用上两年,最好的一把玻璃刀陪了我5年,别想像我裁了多少玻璃啊,我开玻璃店7年,经手裁划的玻璃不下二十万平方!

收到货就觉得不像金刚石,本以为金刚石在铜托里面,轻磨一下就会出来,所以磨一下看一下,结果啥也没看到!但修整一般刚玉砂轮还是能用!

网友K:
坛子的兄弟用到金刚的地方应该就是砂轮机吧,我自己是做外圆磨床加工的,以前用那种单头的金刚笔,便宜的三十几块还能用几次,但一年下来吃不消!!现在已改用那种方头的合成金刚笔了,整个一公分的方头里全是金刚砂,一只也才三十,一年下来只用到十只左右,如果自己的磨刀砂轮机上用,一颗至少用一年

网友L:
十个头 那个砂轮笔 我也买了一个  感觉还可以啊 我经常修砂轮 现在一个头还没用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坛子的兄弟用到金刚的地方应该就是砂轮机吧,我自己是做外圆磨床加工的,以前用那种单头的金刚笔,便宜的三 ...

是那种呀?给个图和链接来看看呀

网友:
一个工业金钢石磨头肯定不会十来块钱就卖的,既便是二手的也不会太便宜的。
工业上的东西其实一分钱一分货的,拿工业上使用的三相电机来说吧,几百块一个的和上千块一个的,不论外形、容量、耐用度、耐压等级等方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甚至使用铝线的,体积还大,还不耐过载。
太便宜的旧货有时真的得考虑一下。

网友:
试下能上到图不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直径3mm多少克拉???????????

你还真拿他当钻石了。。。。。。

楼主:
我觉得真的得想办法分解掉其中一个修整头,以证明到底是不是金刚石了,总有咬个JB拿茄子换不下来(方言,比喻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人,如果如某人所说,我的方法错了,那么请问:我用的那个头已经短了2mm左右了,但还能用,而且效果跟一开始时的效果一样,这如何解释?难道铜托里有一串金刚石?飞了一颗还有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十个头 那个砂轮笔 我也买了一个  感觉还可以啊 我经常修砂轮 现在一个头还没用多少呢

没有说不能用,我一再说明,虽然磨损了2mm左右,但还能用,效果如一开始一样,只是觉得我买的那东西与“金刚石”无关。再者,我们买的不一定是同一家生产的东西,不具有可比性。

网友:
真理从实践中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告诉你们吧,用废旧的石材切片!轻松修整砂轮!!
实在找不到废旧的!就买新的,也就15-20元,绝对适合新手 ...

这是个好办法,我咋没想到呢?我有客户是做金刚石锯片的,专业生产大理石花岗石加工用的锯片磨轮,那锯片直径有一米八左右,下次去弄个金刚石磨轮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还真拿他当钻石了。。。。。。

天然钻石就是钻石,只不过这种等级比较低做不来首饰,自己喜欢diy正好,说不定哪天还可以用来划车玻璃

楼主:
这就是客户厂里生产的金刚石锯片刀头

楼主:
这就是客户厂里生产的人造金刚石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还真拿他当钻石了。。。。。。

其实我想知道这个修整器的价格,上面黄色晶体是人工钻石吗?
我把它当垃圾丢一边,如果是价值高我考虑帮它找个合子装好!

网友N:
找把pcd车刀很难吗?我要不要找几把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知道这个修整器的价格,上面黄色晶体是人工钻石吗?
我把它当垃圾丢一边,如果是价值高我考虑帮它找 ...

哈哈,全弄碎了喷砂不错。。。。。

楼主:
那就是人造金刚石,按比例再加上些各种金属粉末,比如铜粉钴粉镍粉什么的,充分混合后冷压成各种需要的形状,再烧结,粉末冶金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知道这个修整器的价格,上面黄色晶体是人工钻石吗?
我把它当垃圾丢一边,如果是价值高我考虑帮它找 ...

那就是人造金刚石,不知道价格,只知道需要筛分的,根据颗粒大小分类,价格各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找把pcd车刀很难吗?我要不要找几把来卖

找吧,10块一把包快递我全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人造金刚石,不知道价格,只知道需要筛分的,根据颗粒大小分类,价格各不相同!

只有一粒!直径3mm,一般是多少卡呢?
我是穷人啊!!末见过钻石

楼主:
直径3mm人造金刚石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是我以前厂里经常用的磨床必用

这个还真是金刚石的。只不过工业用金刚石一般含有杂质所以呈黑色,买金刚石砂轮笔基本上买不到淡黄色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找吧,10块一把包快递我全要了!

比奸商还黑,白捡来的我还要赔5块钱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比奸商还黑,白捡来的我还要赔5块钱邮费

多找几把就不亏邮费了啊!哈哈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多找几把就不亏邮费了啊!哈哈

一把就够用好几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把就够用好几年的

找找看,看我买得起不?合适就弄来玩玩!

网友:
我d的旋转试砂轮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