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攻丝的困惑~~·

楼主(2012-09-18):
只做了一台恒温加热台,面板是8mm厚的铝板,为了安装发热板需要在板上钻几个盲孔攻丝,可是攻了几下丝锥就断了,有没有更好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预埋螺母也可以,要求螺母断面与面板齐平,下面的这样的螺母能不能使用?压进钻好的孔中?

网友A:
信息太少,多大的钻,钻出孔多大,多深?攻多大的牙?什么丝锥?攻丝的时候是否垂直?断了一个还是断了几个?建议直接攻牙,铝板比较简单.

网友B:
铝板攻丝断锥很少碰到,楼主说具体些…

网友:
底孔尺寸不对,丝锥反旋次数不够

网友:
没问题,只要攻的时候校垂直了,加点油,M2.5都不怕断!
丝锥你自己看清楚了,有头锥/二锥/三锥之分!用后面的来攻盲孔可以更深点!

网友C:
說句實在話
這輩子攻銅鋁
從來沒斷過

网友:
这种铜螺母一般使用在塑料件上。攻盲孔丝,最好做一个盲孔丝攻,螺纹就可以攻到底了。

网友:
8mm铝板上做盲孔有点不牢吧

网友:
铝板也断丝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說句實在話
這輩子攻銅鋁
從來沒斷過

领 导,你攻中 国普黄铜试试,好进不好退的,叽叽呀呀的,怕怕的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领 导,你攻中 国普黄铜试试,好进不好退的,叽叽呀呀的,怕怕的幺

全世界的黃銅都一樣啦
黃銅質脆且澀
攻牙一定要用攻牙油
保證什麼聲音都沒有
聲音出現了再沾一點攻牙油即可

网友E:
不知道台湾的黄铜是否磁铁可以吸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世界的黃銅都一樣啦
黃銅質脆且澀
攻牙一定要用攻牙油

用攻丝油,攻丝机加国产机锥,总是让人不放心。

网友B:
我很多时候,底孔与螺丝的直径算好,直接用螺丝拧进去。(不常拆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台湾的黄铜是否磁铁可以吸住?

全世界能被磁鐵吸住的金屬只有鐵,鈷及鎳
黃銅當然吸不住了
能被吸住就不叫黃銅了

空口無憑
上圖吧
24mm六角黃銅棒,旁邊是硬碟裏拆下的強力磁鐵
保證不會吸

當然了
四分(12.7mm)304不鏽鋼圖棒也是不會吸的

网友:
丝攻质量不好,盲孔用螺旋丝攻好点

网友:
连磁铁都不吸的黄铜肯定不够硬,

我在一个铝易拉罐里装上一块磁铁,用来收集车下的铜屑,已经收集半瓶了。

网友:
我们这改进配方的黄铜比秦始皇的青铜还硬,天下无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全世界能被磁鐵吸住的金屬只有鐵,鈷及鎳
黃銅當然吸不住了
能被吸住就不叫黃銅了

随便找两个吸看看。

网友:
盲孔攻丝,你的丝攻要修磨一下的

网友:
能吸住的不叫黄铜,叫铜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便找两个吸看看。

这是真正的中 国功夫,中 国的冶炼功夫,山寨的冶炼更是青出于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世界能被磁鐵吸住的金屬只有鐵,鈷及鎳
黃銅當然吸不住了
能被吸住就不叫黃銅了

校长在台湾住久了,对大陆的新科技不大了解。

网友:
能被吸上的黄铜肯定不纯,含有铁的的成份

网友:
有中 国特色的黄铜

网友:
lz应该是丝锥顶到底还用力别断丝锥的吧

网友:
铝板短丝锥不太可能吧 ,盲孔的话要磨掉二锥丝锥的头的

网友F:
有一种合金铜牌号:KFC   含铁量0.05-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多大的钻,钻出孔多大,多深?攻多大的牙?什么丝锥?攻丝的时候是否垂直?断了一个还是断了几个?建议直 ...

铝板厚度8mm。钻3.6mm的孔,深度6mm。4mm的丝锥。普通直槽丝锥。断了两根。垂直度没有问题。可能不是纯铝。硬度比较高。我不是钳工,第一次攻丝,头锥就断了,二锥还没用呢,再者用挤压丝锥行不行?

网友:
挤压丝锥加工的螺纹强度不是很好,要求不高的可以,但是不一定比一般的丝攻好攻

网友:
铝合金能都攻断 也算奇葩了

网友:
强铜,需要学习,学习也要不断更新......

网友:
应该是丝锥尖尖顶在孔底部了 修磨丝锥的尖尖

网友:
如能花点时间学一下修磨丝攻,什么盲孔,什么黄铜紫铜不锈钢攻丝都会方便得多.另委员长别见怪,能用强磁吸住的黄铜多着呢,估计台湾也不会少.

网友:
3.6的底孔有点大,3.3就可以了
3.6的底孔还断丝锥,人的因素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句實在話
這輩子攻銅鋁
從來沒斷過

我以前攻铝,2MM的牙,3MM的牙,没少断过。。
都是手攻。。
一是没经验,
二来,工具买的实在便宜。。。

网友G:
我买的铝型材打个孔用高速钢钻头打不进去,换了硬质合金的还打不进去,最后用金刚砂魔头磨穿的,这叫什么事啊

网友:
攻丝要靠手感,太紧要退半圈再攻,加W40效果更好

网友:
老蒋就是前几日的日本车,没事还是在家里呆着吧!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铝型材打个孔用高速钢钻头打不进去,换了硬质合金的还打不进去,最后用金刚砂魔头磨穿的,这叫什么事 ...

国产铝合金的硬度可以称霸全球了估计也是磁铁货

网友:
用一锥打底,二锥磨掉前导部分直接一攻到底;或者反过来用也可以啊,我只攻不锈钢断过丝锥。。。

网友:
只能说明国产货太假了

网友:
大家对黄铜的概念有点误区,黄铜就是合金啊 哪有纯黄铜,黄铜是分很多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铝型材打个孔用高速钢钻头打不进去,换了硬质合金的还打不进去,最后用金刚砂魔头磨穿的,这叫什么事 ...

钻头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合金铜牌号:KFC   含铁量0.05-0.15%

kfc    肯德基牌么

网友:
这里研究的是特别的高科技,有一会没搞懂

网友:
是否手法有问题? 不过国产的丝锥有的质量确实堪忧。 另外底孔尺寸,这贴一个常用粗牙公制螺纹钻底孔尺寸对应表 M1 Φ0.75 M2 Φ1.6 M3 Φ2.5 M4 Φ3.3 M5 Φ4.2 M6 Φ5 M8 Φ6.75 M10 Φ8.5 M12 Φ10.25 M14 Φ12 M16 Φ14 M18 Φ15.5 M20 Φ17.5 M22 Φ19.5 M24 Φ21 M27 Φ24 M30 Φ26.5

网友:
6mm深的底孔,M4的丝锥,本身就有问题,这种情况下,8mm肯定应该是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