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A数电调配同一电机,电池是不是速度会不一样?

楼主(2012-09-18):
船70CM长,3650 马达。A123电池。3215KV配 新西达120A电调是不是要比80A的要快些?

可以快多少呢?

网友A:
取决于电机电调与电池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电机电调与电池的配合。

我的意思是相同电机与电池配大小不同的电调是不是速度会不一样?

网友:
应该一样的,不然电调厂家早在产品说明里大吹特吹了。

网友B:
应该不一样,会有些差别,因为电调内阻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一样,会有些差别,因为电调内阻的差别

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我92cmCAT(全长),电机fsd3665,kv2100,电池4s,25c,2600mah,用80a电调和150a电调速度没区别

网友(2012-10-23):
喜欢楼主的船,请问是什么货?

网友:
电调工厂来回答一下  有区别 内阻问题  大电流的电调效率高一些

网友:
电调好像是开食堂的,越大的生产量越大,但是电机就像你自己吃饭,除非做出来的不够你吃,不然再大的食堂也没有用,你只能吃下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