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履带的生锈效果应该用田宫的什么色号?还是要自己调?

楼主(2012-09-18):
如题,谢谢

网友A:
染黑剂打底。+漆 +旧话 +保护清漆 +粉彩

网友:
楼上高手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染黑剂打底。+漆 +旧话 +保护清漆 +粉彩

能否说一下具体的色号?我是拿来涂豹2履带的.........

网友A:
我一般是金属染色剂染黑,用刷子刷去析出的盐分,这样履带是纯黑色。而且比较牢固。
然后,依次油性罐喷光泽黑,薄喷枪金属,最后特薄喷棕色(一点点一扫而过)。
然后,用油画颜料+打火机油渍洗。棕色/黑色反复,同时适当混入一些棕色粉彩饰锈。可以混入磨碎的铅笔芯粉,饰金属磨损部分以和锈色反差对比。
然后,用水蜡清漆喷笔保护,同时调整光泽度。
最后一点点灰色调粉彩稍微点缀一下浮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金属染色剂染黑,用刷子刷去析出的盐分,这样履带是纯黑色。而且比较牢固。
然后,依次油性罐喷光 ...

多谢

网友:
简单的办法 黑色底色 然后 轻微喷一遍船底红,然后泥巴地跑跑 OK了

网友B:
金属染色剂,那对履带有一定的腐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染色剂,那对履带有一定的腐蚀吧

很轻微。仅仅限于表面。而且会让表面致密坚硬。并且会阻止进一步的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