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动力无人回答到这里一问

楼主(2012-09-18):
请教各位达人,artcam2008啄式钻孔不起作用,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无用过,,不懂,帮顶,....+骗分

网友:
你雕的马雕得很漂亮

网友A:
什么叫“啄式钻孔”    和平时所说的“铣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啄式钻孔”    和平时所说的“铣孔”有什么区别?

像啄木鸟一样,钻一定的深度——抬刀——钻一定的深度-——抬刀如此循环,直到将孔钻透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啄式钻孔”    和平时所说的“铣孔”有什么区别?

就是断削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退刀时候提刀到工件下刀点,排削,适合深孔,一种是钻一点只抬一个设定值,浅孔以及要钻台阶孔内的浅孔用到,因为台阶孔内的孔如果每次都提到台阶孔上的话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mach3 里的加工策略带这个

网友C:
换一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版本试试

原来8.1版本能用,2008版本有这个功能但不能用。

网友:
art2008cam不可以,以前的老版本就行,那功能可能升级升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断削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退刀时候提刀到工件下刀点,排削,适合深孔,一种是钻一点只抬一个设定值 ...

多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