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磁钢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2-09-18):
600mx电机磁钢,松了。被我拆下来了,想用环氧树脂粘上去,但是又怕装错,s。n极是随便装还是有什么讲究,请各位大大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随便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猛啊 我的磁铁也掉了 不知道拿啥胶 螺丝胶行吗

网友:
用AB胶啊,就是那种臭呼呼的胶。磁铁顺序等专家

网友:
这个貌似没啥讲究吧?

网友:
不敢瞎说,还是百度一下吧。

网友:
敲电机轴出来的时候把磁钢震掉了。我用502胶的漂过

网友:
别修了,换个吧,哥们我上次用一个修复的,结果半空卡了,堵转还烧了电调,炸了机,损失大

网友A:
AB和502胶都欠妥,时间长了脆性就出来了
掉了的磁钢,正反面确定后,就是SN级的分辨了。拿掉了的磁钢的头去对应没掉的磁钢的头,如果想排斥,那么这个方向就是正确的,直接插入

网友:
自己难搞啊,就算极性对了,也要做一下动平衡吧,自己没有仪器怎么搞?。。。

网友:
主要壳体套轴那点没变形,轴没弯,在自身同心的情况下,磁钢粘上胶水固定后,再全部磁钢均匀的抹上一圈,基本上忽略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和502胶都欠妥,时间长了脆性就出来了
掉了的磁钢,正反面确定后,就是SN级的分辨了。拿掉了的磁钢的头去 ...

老大,现在关键是全部的磁钢都背我拿下来了啊

网友:
质量很差啊

网友:
磁铁就是一个s一个n然后再s,方正你自己试两边的都是s中间你这块就贴n。就是你要对着转子那面和旁边的两个都能吸就对了

网友:
建议换个电机    不安全 长远来说不划算

网友:
质量不行阿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B:
给你粘上了也很快掉了。

网友C:
胶水强度问题。动平衡问题

网友D:
17楼说的对,一个n接着就是一个s,连续下去

网友E:
建议换电机,安全考虑

网友F:
额……不知道会不会不平衡……

网友G:
相斥是合理的

网友H:
现在电机磁钢都这么容易挂么。。。悲剧啊。。飞着飞着。。。。。

网友I:
自己装回去估计很难保证外转子动态平衡的

网友J:
最大的问题,啥子胶水能保证高温下不掉。飞的时候那么烫,估计是专用胶水哦!

网友K(2012-11-26):
好简单,你拿你掉下来的其中一件磁铁测试其它没掉下来的磁铁极性,记参数选录下来,这样你就能得出贴磁钢的排列方法,至于怎样测极性,这NN\SS相"弹"NS相吸这不用教,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