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中文说明书,有几个地方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2-09-18):
我们先开一个模型,选H-1十字盘模式,然后打开接收机,mb过一会自检,自检完成之后摁住mb上面的摁钮5秒以上,A灯会长亮,这样就进入第一项设置,是安装方向,默认是水平放置,蓝色灯,如果你是垂直放置,那么向左拨一下方向舵,就会变红灯,完成。
摁设定键进入B灯,是斜盘舵机频率设定,对应http://www.beastx.com/service_servoliste.html这里来设定你的斜盘舵机频率,用方向舵改变不同的频率,
摁设定键进入C灯,宽窄频设定,一般是1520us或者760us,选对应灯号之后
摁设定键进入下一个灯,D灯是尾舵机频率,也参考上面的链接来找到你的舵机频率,设定之后
摁设定键进入下一个灯E,设定尾舵机行程,这里要先确定尾舵机方向正确,如果反向,就在遥控器里面反舵一下即可,尾舵摇杆拨到右面等碰壁之后停止,等led由闪烁变为恒亮,然后拨到左面同样道理确定左面行程,
摁设定键进F灯是尾舵修正方向,通过拨方向舵确定,
然后进G灯是十字盘中立点调整,往左拨一下方向舵,其中一个十字盘舵机会跳动两下,然后用升降舵调整此舵机中立点,确定之后再拨一下方向舵,就会进入下一个舵机中立点调整,同样方法调完三个舵机,
摁设定键进H灯,十字盘混控模式,默认是120度,看实际选择,
然后进入I灯,十字盘方向,推一下油门杆(确认电机没有插上,安全第一),动一下十字盘,看是否有反舵,如果有,先拨动方向舵确定十字盘上下是一起动的,如果油门上下有反或者十字盘前后左右有反,那通过调整遥控器里面的反舵即可,
然后进入下一个灯J,定义循环螺距6度位置,把桨与尾管平行,用副翼摇杆拨到6度,
然后恩设定键进入下一个K,总螺距调整,推到最高和最低点,用尾舵摇杆调整最大最小螺距,
完成之后进入下一个设置L,十字盘最大行程,拨动副翼,升降和螺距摇杆,最大位置用尾舵摇杆调整到不干涉,
摁设定键进下一步M,十字盘修正放向,机体往前,十字盘往后修正,机体往左,十字盘往右修正,如果不对,请用尾舵摇杆更改设定,
最后一个N,自旋优化方向,进入之后十字盘往一边倾斜,转动直升机,十字盘要始终往同一边倾斜,如果相反,那就拨到尾舵摇杆调整,再摁一下设定键,十字盘会跳动,设定完成
摁设定键,A灯闪烁说明进入参数功能调整菜单:

设置L,十字盘最大行程,拨动副翼,升降和螺距摇杆,最大位置用尾舵摇杆调整到不干涉,不是太理解。谢谢指导

网友:
L项设定的是循环螺距,调到8 ~10度。

网友:
MB真心没用过……

网友:
我的MB循环螺距是12度,翻滚很灵敏

网友:
老实说,这项我现在都不调了,直接跳过。正负集体螺距13度,循环螺距基本都在23度左右。

网友:
MB说明书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网友A:
设置L:这项就是循环螺距,在“螺距摇杆最大和最小的位置”分别拨动副翼,升降(摇杆到底)然后看看是否有干涉或行程不够的问题,如果有用尾舵摇杆调整。
注:这项MB有要求,副翼,升降摇杆到底时要亮 蓝灯。

网友:
我都是调到刚好蓝灯亮 这样就很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L:这项就是循环螺距,在“螺距摇杆最大和最小的位置”分别拨动副翼,升降(摇杆到底)然后看看是否有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