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当调速电机用,该怎么做.

楼主(2012-09-18):
已有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想做调速电机,能通过旋纽(电阻)调速及开关正反转.
还差什么?

网友A:
简单一点,TB上买个步进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TB上买个步进控制器。

有可能用步进控制器还复杂。
我只想是加电电机转,断电电机停.   正反转及调速是初次调好后就不改了.

网友:
好像有自带脉冲的驱动器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用步进控制器还复杂。
我只想是加电电机转,断电电机停.   正反转及调速是初次调好后就不改了.

五块钱的脉冲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块钱的脉冲发生器

能方便给个卖的地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方便给个卖的地方吗?

已短消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短消息

听涛,我也要~~~~~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涛,我也要~~~~~哪里有卖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32.83722c&id=8977290289

声明下不是广告啊  我只是买过而已  版主看不惯就删了或者通知我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短消息

谢谢.

按你给的资料在淘宝找另外一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