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 6208SB 如何实现14通

楼主(2012-09-18):
求助 T8FG加两个6208SB 如何实现14通

用在WKM和Z15上 一个人飞着玩 只能自己一个人搞定了

希望能回答用模拟方式和SBUS方式各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多指教了

网友A:
6208只有8通  要14通你需要入6014接收机  我这里有一个 要吗  1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6208只有8通  要14通你需要入6014接收机  我这里有一个 要吗  1000

无语....干嘛扔我鸡蛋  难道你用6208可以用到14通道??

网友:
用个frysky的两个接受就可以配对成14通了。或者用sbus实现,sbus飞控可以直接插上,如果要用舵机,成本可增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干嘛扔我鸡蛋  难道你用6208可以用到14通道??

通过sbus 6208sb可以实现14通蛋不蛋不要太在意了,大家都玩玩而已。

楼主:
多谢指点啊
收了两个frysky的TFR8SB (带SBUS的副厂接收) 和TFR8S(不带SBUS)组成14通的方式一样吗?

网友:
Z15在天上飞,还敢用副厂接收机……

网友:
用S-BUS功能的话第一个接收机可以设置1-8通道。
第二个接收机可以设置9-16通道。(仅局限与S-BUS功能状态下)。
如果要实实在在的常规14通道以上,要么用6014接收机,要么用
18MZ发射机配置2个R7008SB接收机。

网友:
6203SB 6208SB用到14通的飘过。(本身SBUS就可以到18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