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东元伺服驱动问题。。。大侠们现身吧。。。型号TSDA 30C 收帖)

楼主(2012-09-18):
驱动是东元TSDA 30C的1KW,
一开机现在就显示报错,代码5,编码器或连接线问题,线没问题,来来回回检查了N回,
图中的编码器电源0和A相的一根线是想通的。这个正常吗?
还有一个就是电源0和5V之间量的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和其它相除A相外都有2V左右,和A相也只有零点几伏
请问高手,大侠,是什么出问题了,能否给解答下,谢谢。是编码器还是驱动器还是两者都有问题啊。。高手,,大侠。。快快现身

收帖,搞不定这玩意,非常感情各位高手大侠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工手头刚好有一只TSDA 30C,电源线还没接好。是否大小RS都要接的?只接一组面板灯不亮。

给你发个图。。

楼主:
一个多月没玩。一个星期前忽然来激情了,就准备玩下。一开机好的,关了再关就挂了

网友B:
伺服电机啥型号?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啥型号?匹配吗

电机和驱动是配套的。。
放在自己D的小铣上跑的也很欢,一段时间没玩鸡后。然后就不正常了。。
不确定是哪个坏了。晚上咨询了维修的,明天试试看,是不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C:
--串个万用表的电流档到编码器P5V之间,正常的工作电流100MA或者以下,老型号的编码器高一点,如果电流几百毫安那么编码器出问题,
另外,如果只是电机和伺服不配套就不会提示05代码,表现为急转一下报错,,,,,,,,,
       有示波器的话手转动电机轴就可以测出ABZ的方波信号,如图:
---看到编码器是2500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万用表的电流档到编码器P5V之间,正常的工作电流100MA或者以下,老型号的编码器高一点,如果电流几百 ...

驱动和电机是配套的,自己也用过一段时间。晚上上淘宝找维修准备修下,但维修的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个问题,说的方法与你的貌似差不多。但无示波器,也不会用,电上本人小白
明天先按淘宝上说的方法先确认下是哪个坏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叶工手头刚好有一只TSDA 30C,电源线还没接好。是否大小RS都要接的?只接一组面板灯不亮。

小写r s 是伺服控制电源
大写R S T是伺服工作电源
---当然都要接上220V交流电(注意别短路)
----你这个30C是可以在220V或者 380v下面使用的,

网友D:
            没修过东元,不过肯定是编码器这一路有问题。应该是驱动器输出给编码器的5v电源出了问题,那里5v没有肯定不正常的,你脱开编码器,量驱动器输出端的对应引脚,首先要排除线断的因素。如果驱动端仍然没5V,那你外加一个5V给编码器(连接到驱动器的5v线要断开,以防外接的5V冲击驱动器电路,其余AB-B-不变),如果不报错说明编码器没问题。你说开机又关机这种情况最容易冲击弱电回路了,不过具体原因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E:
东元伺服不灵光的说

网友:
东元伺服或其它伺服开机会测一下编码器,如果有问题马上就把电压关掉,因为电容还有电,万用表量到会降下来这样。因为编码器电源接反了会短路的,很多驱动设计时就想好了,所以你量驱动的电压没用的。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编码器了。

网友:
30c-b是东元系列里面的标准模式,除了有A B Z长线驱动的双线输出还有UVW反馈的相位信号端口(简易型不具备),本人实践后认为绝对比鬼子MR-J2系列好,好就好在它的宽容度和稳定性,特别是外置模拟口的控制这是当年日本鬼子没做到的特征(模块稳定 霍尔检流模块通用更换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万用表的电流档到编码器P5V之间,正常的工作电流100MA或者以下,老型号的编码器高一点,如果电流几百 ...

请教下,是不是一边接0另一边接相线?这样量的结果A相是107和107 B相是198和130,Z相是117的130,不知道这样量对不对,没用过万用表。。
电源是外接到编码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东元,不过肯定是编码器这一路有问题。应该是驱动器输出给编码器的5v电源出了问题,那里 ...

驱动器接口那里也没有5V啊,只有零点几伏,
外接电源后再开机,也报错误。代码一样。驱动上的电源线没断开。那个断开了接回去怕搞不定,空间太小,不好焊,只开机就显示错误,然后就马上关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是不是一边接0另一边接相线?这样量的结果A相是107和107 B相是198和130,Z相是117的130,不知道这 ...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500MA档位--红表笔接到伺服出来的5V电压正极--黑表笔街道编码器的+5V输入端--这是注意看表指数吧
--我说的是指针式万用表
--那个编码器的白线你不是写着+5V吗,,距离根部20MM剪断啊(这叫切断法检修。完事后焊接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500MA档位--红表笔接到伺服出来的5V电压正极--黑表笔街道编码器的+5V输入端--这是注 ...

同学,方不方便留个扣号啊,或站内信留个扣号,这样请教不太方便啊,扣扣方便点

网友:
这里很好,方便集思广益 解决问题:)

网友F:
老板,你一个是SR

另一个是ST啦

真的线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板,你一个是SR

另一个是ST啦

不是老板,只是一打工仔。
电源线没错,机子装上这电机都玩了挺久了,不过我和的你的不是一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500MA档位--红表笔接到伺服出来的5V电压正极--黑表笔街道编码器的+5V输入端--这是注 ...

红表笔接到伺服出来的5V电压正极--黑表笔街道编码器的+5V输入端
这是啥意思啊,看不懂啊。伺服出来的5V电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红表笔接到伺服出来的5V电压正极--黑表笔街道编码器的+5V输入端
这是啥意思啊,看不懂啊。伺服出来的5V电压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测量编码器的工作电流,+5V是编码器的工作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表笔接到伺服出来的5V电压正极--黑表笔街道编码器的+5V输入端
这是啥意思啊,看不懂啊。伺服出来的5V电 ...

还是我英明。没单个交流要不很幸苦,这样我不懂的会有更加懂得人回答你的问题
--附图片一张 看图说话会吧:) 注意这是检查你编码器的电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英明。没单个交流要不很幸苦,这样我不懂的会有更加懂得人回答你的问题
--附图片一张 看图说话会吧 ...

非常感谢能抽空给予解答,电子小白是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