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还是差啊。攻丝攻歪了

楼主(2012-09-18):
螺旋测微头拧上去是斜的。

求手工攻丝技巧。

网友A:
多深的孔进行攻丝?如果是比较深的孔,丝攻会自己找正的,我一般不用工具找正,目测对正就可以了,下去以后它自己会正的

当然我指深孔

网友B:
把丝攻先夹在小台钻的钻夹头上,用手转皮带轮(要当心皮带夹手),先吃进一到两牙,再小心从钻夹头上卸下丝攻(丝攻还在工件上),卸下后再用手工接着攻,这样基本上会保持垂直。
要是怕小台钻的主轴弹簧会往上弹的话,可以用一条自行车或摩托车捆绑用橡皮筋绑带,一头绑住小台钻的下压的手柄,另一头绑住小台钻下面的机架子上,迫使小台钻的主轴向下,这样就不用担心主轴会往上弹了,方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深的孔进行攻丝?如果是比较深的孔,丝攻会自己找正的,我一般不用工具找正,目测对正就可以了,下去以后 ...

偶菜鸟一个。

就在环氧板上攻个M12*1.25的,大概5mm深的孔。

目测正的,用手一拧就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丝攻先夹在小台钻的钻夹头上,用手转皮带轮(要当心皮带夹手),先吃进一到两牙,再小心从钻夹头上卸下丝 ...

夹在钻夹上,用手拧钻夹可以不?

网友C:
有鑽床就好辦了
再差的鑽床的垂直度都比手動來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在钻夹上,用手拧钻夹可以不?

不行,怕你夹不紧会打滑,尤其是多攻几牙后,阻力很大,钻夹头往往会打滑的,如果不打滑那不就是机攻了吗。
环氧板没问题,不能一味用力往下攻,也要倒退的,怕烂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鑽床就好辦了
再差的鑽床的垂直度都比手動來的好

偶就是啥都没有啊

台钻还是公司维修部的一台破台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就是啥都没有啊。

台钻还是公司维修部的一台破台钻。

有破台鑽就好辦了
破台鑽裝上絲攻
下壓手柄到鑽孔的位置
手動旋轉鑽夾頭吃入3-5牙
反轉鑽夾退出
重覆以上步驟直到所有的孔都完成後
找個平一點的桌子
螺絲攻旋入3-5牙後
上扳手
慢慢攻吧

一般盲孔我是攻兩次的
第一次用一般絲攻
第二次用前端磨平的絲攻
因為絲攻的有效徑由第五牙開始
分兩次才能攻到最深處

网友D:
螺母导正法是最简单有效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螺母导正法是最简单有效方式

這方法也可以
但m5以下不太好用
越大的尺寸越好用

网友:
攻多自然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方法也可以
但m5以下不太好用
越大的尺寸越好用

如果m5以下可用孔套法,用一比丝孔大的棒钻一个比丝攻柄直径大点的孔高度就导口到柄一半左右就能很好导正了,有时起板就这样办

网友:
垂直没有掌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