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求助

楼主(2012-09-18):
新手600N油门行程怎么调?谢谢了

网友A:
发动机上有刻度线。。

网友B:
看楼主的头像似乎也是JR,我用XG7,油门大概是这样设置的:travel adjust H100%,风门全开;L100%,风门全关。将L调至81%刚好维持怠速。thro cut设置-22%,推hov thro开关风门全关发动机熄火。如果使用定速器,油门曲线就无所谓了,30%以上交由定速器控制油门。我简单设置了悬停模式油门曲线0、40、70;航线模式50、40、50,万一定速失效时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