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能用变频器驱动吗?

楼主(2012-09-18):
前两天在二手区买的伺服到了,三洋400瓦的,成色很好,不过一查手册呆了,型号太特殊,整个淘宝都没有配套的驱动器。突发奇想,用变频器试试,接上台达变频,频率40,居然没有冒火,还能转,只敢实验几十秒,电机就发烫了。各位,有长时间试过的吗?原理上行的通吗?

网友:
听说波形不一样其实也是,伺服驱动和 变频本质上不 一样。

楼主:
电机型号是P50B07040DXV00,编码器是ABS-RII,内置高电容有请求型号型。哪位有匹配的驱动器扔一个过来,谢啦

网友:
便宜的东西看运气,运气差折腾起来很累人。

网友:
这种情况下找叶工吧,嘿嘿,叶工专用伺服变无刷驱动

网友:
把交流伺服的编码器去了当直流无刷电机用,需要配直流无刷的驱动,原理就是输入直流电子换向输出三相交流,和一般的直流无刷的区别就是交流伺服改的是高压都是220-380的,,一般的直流伺服是低压一般都是24-80很少有超过110的,成品板子叶工那里有,自己改的话买块板子自己改也行,感觉买没有配套的伺服是很便宜,但是驱动板,很贵,能买好几个电机了

网友:
没驱动有的折腾了!

网友A:
可以的,用高频变频器效果好很多,一般玩这个也没人一次用很久,几个小时热量不大。
除了伺服驱动器有电流跟随程序,和电机的磁反电动势一起产生正弦的电流驱动电机运转,做功是最有效率。
其它外配的驱动都会有大量功率损耗并转化为线圈热量。
换HALL传感器后用电动车驱动器好处是有闭环,有阻力时力量有提高。

网友:
其实交流伺服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闭环,一个是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高频变频器效果好很多,一般玩这个也没人一次用很久,几个小时热量不大。
除了伺服驱动器有电流 ...

你好,,,,,,,,,,你说的高频变频器,什么样的,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调0-400hz,请教变频器如果做到完美驱动伺服电机,发热少,大扭矩,谢谢

楼主:
谢谢,有空继续试验,看最后是着火还是冒烟

网友:
不会着火,如果用普通异步电机的就是出厂设置,电流会上冲到最大值过载保护,按电主轴的设置就可以转一阵了。
因为要上冲最大值,比如你用的是400W电机 变频器用750W 就会上冲到7A,电机的最大正常值是3,4A左右,极限在8-10A。一般1。5KW的变频器也不怕,2。2KW以上就容易对电机有损伤。
变频器有1500HZ以上。大扭矩是做不到的,但一般用做主轴还可以了,你自己要对电机研究的比较细就知道加工什么东西或堵刀时电机的难受程度,交流伺服电机内里的轴承精度和质量也很好,变频器设限流设好参数,或改成电动车驱动,总比直流主轴好用多了。

网友:
1500HZ以上很贵,折腾也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