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叶发动机化油器的调校

楼主(2012-09-18):
今天拍了三种化油器的外形图片请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吧

S61A2

S61A2

S28A2

S28A2

上面这个没有排气管的是朋友给的,不知道什么型号,应该是直升机的型号,看个头跟我的28A2差不多,估计是32或者36的

以上三种发动机的汽化器竟然是三种不同的结构,以前直接出过28A2这种和61A2这种,图三这种还是第一次接触,今天下午调试了一下,竟然能发动了,没有排气管,声音巨大啊。。。。。。

楼主: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种汽化器的外形,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没拆开拍照,不过想必大家应该各自都清楚结构了,我先来说一下我对28A2和61A2这两种汽化器的调节经验,最后一种我也不晓得,还请高人指点一二哦。

首先来看28A2的分体式化油器吧

蓝色的小帽子是软性水袋的水嘴盖子,我发现正好用它来保护汽化器不被污染,别看这发动机外表很脏,里面还是很干净嘀,嘻嘻,压缩很好,运行大概累计20小时的样子,至今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一直没坏,已经在三架飞机上服役过了(不常飞,技术差,老摔,其实是老被朋友摔,三个飞机,这个JB3D25级玩的时间最长,到现在还活着,其他两个都被同一个朋友摔了。。。。。。唉,可惜啊。)

此汽化器上有待弹簧的怠速限位螺钉,可以调定最低怠速点,可以让他永远不熄火,除非关掉主油针或者没油,但我都是用遥控器熄火,所以这东西也没用。

节气门底部的一字黄铜螺丝就是富油针,他拆开来后我记得的确是跟带锥度的针,另一端是一根管,这螺丝拧紧拧松决定了针插入管中的深度。

这张图上可以基本清楚的看到黄铜管,油就是从这管子里喷出

这种汽化器的调整方法按照我的话,是这样:

当你完全拆解机器清洗组装完成后,是一定要调整汽化器了,那么,我通常首先把富油针顺时针拧紧后退出1圈,然后主油针开大至一圈半(如果打算用手拨启动的话我通常开两圈)其实有前辈说得很对,不应该看圈数,我在这里说一个圈数算是经验值,也许仅仅针对我的这台发动机,其实大多数发动机能够凑合工作起来的那个基准点也就在这个范围,也就是说遇到一个新的发动机,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油针调整到这个范围内,基本能转起来了,或者也距离转起来不远了,我们要做的第一部就是要能让他转起来,不转起来是没法继续调整的

调整好之后开始启动,有点启动最好,加上火头,让他转,一下着不了多转一会儿,还是不着的话,也不是白转,边转变听爆燃的声音,如果此时因为富油不着,那么转的同时,你会看到油的液滴在汽化器进气口那里翻滚,基本上这样已经富油,将主油针拧小半圈,或者四分之一圈再测试,当然,此时节气门开度开到一半左右我感觉比较好着,起动机转速高的话,可以开大点,转速低的开三分之一吧,太小了我感觉不好着。

着了之后呢,热一会儿机,然后将节气门开最大,调整主油针直到转速最高(听声音)然后向富油的方向多调整三牙就好,接下来开始关小节气门,让转速降至不稳定,再稍微开高一点,达到刚好转速稳定为止,然后调节副油针,让怠速升至最高转速,再次调整节气门,降低转速至刚好稳定,然后再次调整富油针,让转速达到最高,如此循环,让怠速稳定在2500转左右即可,此时开始转为调整发动机跟随性,瞬间开大油门,看看转速的跟随性如何,如果直接熄火,说明怠速贫油,可开大四分之一怠速看看效果,直到跟随性良好为止,这时候的富油针位置有可能已经跟第一次调整是不一样了,没办法,为了动力性能和不熄火,我们只能如此,如果当你瞬间开大节气门,而发动机转速缓慢上升,那就说明怠速富油,在调整富油针关小四分之一,总之,我最后定怠速是按照发动机跟随性来定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掐油管法,这个方法比较通用,什么发动机都好这样测试,四冲程听说不明显,两冲的效果显著啊,这个方法可以让你很快判断出发动机工作在富油还是贫油状态,当然,你一定还是先要让你的发动机先凑合能转起来才能进行调整,高速基本上没什么说的,因为只需要调整主油针就行了,富油针的话,在带速下,也就是在你当前最低怠速下,掐住进油管,我感觉随便掐哪一个地方,效果都差不多,我一般是掐主油针的进油孔根部的位置,掐住之后,转速应该立即升高然后熄火,这是正常的,如果停顿时间超过1秒,基本上怠速富油,如果直接熄火,说明贫油,这样,你可以每四分之一圈的调整富油针角度,这种方法适合所有两冲程发动机
(吗?)嘿嘿,我也是半吊子,不能肯定。

其实发动机两个油针的调整难点就在于副油针上面了,另外重新调定副油针后,最高速的主油针也要重新调整的,让发动机稍微富油一点比较好,免得抬头爬升熄火,对于副油针,我想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他的基本初始位置,记住这个,可以让我们不用费很大事情就能让发动机最接近他的工作点,也就是说不管好歹,至少能让他凑合转起来再说,不转起来那是没办法进行了,尤其是那些新发动机如果还没磨合就给条乱了,又不好直接启动让他进高速,最让人揪心了,此时你知道个大概范围,就好慢慢搞了,让一个发动机直接启动到高转速其实比较容易的,磨合过得发动机就不怕了,怠速随便调调再怎么也能用起动机让他直接启动到高转速上工作起来。

所以记住吧,像28A2这样的汽化器初始位置副油针差不多是顺时针拧紧后退出一圈到一圈半之间。像61A2这样的是要看副油针的针尖到主喷孔的平面,要求在全油门是后副油针刚好拔出主喷孔平面,然后在这基准点附近进行调整到最佳工作状态

楼主:
这三张是61A的汽化器,副油针初始位置通常在节气门完全开启后副油针刚好拔出主喷孔平面的位置

楼主:
这种可能是直升机上的,拿来时候连桨垫都没有,只好用铁棒临时车了一个装上去,装了个10×6的桨,热火头的铜圈也被我拆到61A2上面了,排气管还没有,启动它时候首先把油箱放置的高于汽化器一些,这样可以不用增压了,然后主油针两圈,富油针拧紧,这种富油针结构跟61A2的不同,我没用过,可能一体汽化器都是这样的,我没用过,比较偏爱分体汽化器,这个副油针里面不是根针,是一个铜套管,套在有锥度的主喷孔上,顺时针拧紧会直接脱离节气门体,被弹簧直接顶的盖住主喷孔,于是我逆时针拧紧后松开两圈,然后把节气门开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用起动机启动,能听到啪啪啪的爆燃声,一松手,熄火,同时看到汽化器口油滴四溅,估计富油了,主油针减小到一圈半,继续发动,结果一下子转了起来,我地个天。。。。。排气管里油滴直喷,满胳膊满脸都是,声音还巨大,比没排气管的摩托声音都大,赶快关掉。。。。。。。。

这点证明了一个问题,没排气管的两冲发动机,的确可以点燃。。。。。。。。

楼主:
61发动机的所有配件现在都全了,等星期六我想拍段视频,大概描述一下他的简要调整过程,供大家一起研究进步

楼主:
新买的61发动机和14×5的桨,用来磨合,打算给他用13×6的桨,不知道合适不,说明书上竟然建议11×7,这悬殊也太大了,我28级的用10×6,说明书上说用9×6,实际证明10×6比9×6拉力大,也许还有什么其他门道咱老土不知道啊,瞎配桨用,嘿嘿,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呢?

航天飞机都是这样的,放在一个大飞机上来运输,上面是自己做的F3P,下面是25级吉比,F3P这个太勉强叫做F3P了,因为他有两百三四十克了,拉力才三百克,飞的太勉强了。。。。。。

简易试车台,凳子上放块木板,然后用钉子钉在凳子上,压上6公斤沙袋搞定,就这么就能发动了,真的怕它运转过程中倒掉。。。。。。有空还是做个可靠的

左边是两年前配的1:4素油,右边是刚才配的1:3素油,打算用来磨合那个61

刚把甲醇倒入蓖麻油中的情况,还分层了,摇晃后就变成上面那张图的样子

这种1升装的冰红茶还真好,用来配油,不多不少,每次一升,新鲜,买个250毫升两桶,漏斗,自己就能搞定了,蓖麻油和甲醇都是化工厂的朋友送的,这一大桶甲醇,从04年用到现在了,最多只用掉三升,平时很少飞啊。。。。而且周围朋友都拒绝我这种自己配的油,说不好,唉。。。。好坏只有自己知道,不伤发动机啊,嘿嘿,不过动力的确比不上加了硝基甲烷的那种,三十升大桶甲醇,放在家里还真有点怕中毒,配的时候我都带着防毒面具的,同时防火也是个问题,只能倍加注意了。

楼主:
感觉让一个发动机启动起来其实并不算太复杂,就像朋友送我那个不知型号的发动机,那么小的发动机,还有活塞环,磨损比较严重,基本没什么压缩感,直接用两个手指拧轴就能轻松转过活塞上止点,而且还没有排气管,可以说这发动机基本要报废了,还没排气管,就算是这样,还是能发起来,手拨我没指望他能响,启动机是可以的,压缩比差的发动机,我的经验就是油门至少开一半以上,多吸点油在发动机里面,也不能淹死,嘿嘿,然后用起动机启动,让他一起动就直接进入高转速,压缩比差了的发动机,在低速下会变得很不稳,可以说差到可能都没有低速这个概念了,转速一下来点就会熄火,用45钢做桨垫,也许相当于一个飞轮,还能让他稳定点,呵呵,这发动机也没什么用了,只是发起来听听响,就喜欢油机的响声了,过瘾啊。。。。。

网友:
入门油机有一段时间了,再次学习啦

网友A:
希望楼主坚持风格,现在电动比较流行。
看看这个发动机都是以前的旧爱啊。拆装清洗维护过很多台。
固定翼发动机的调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了,虽然三叶做工比不上邻居,但是稳定性还行。
不知楼主研究化油器有啥特别的原因,我个人感觉三叶基本抄的,还不入直接研究原型。
化油器对两冲的机器来说是个最体现技术水平的,三叶这方面还是差点,不过一直都在进步。
我以前用的三叶发动机用素油磨合好了,高速低速稳定性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坚持风格,现在电动比较流行。
看看这个发动机都是以前的旧爱啊。拆装清洗维护过很多台。
固定翼 ...

因为,有一台的我不太会调他,所以研究研究,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学习楼主买个三叶的S46AII,不知道这种发动机活塞是否有活塞环,我自己感觉没有活塞环,寿命比较低。 ...

楼上的,我是BH4QDP,嘿嘿有空常联系啊,其实我感觉主油针就是控制一个总的燃油流量,而富油针其实决定了总的配比,用来微调一定风门下的配比平衡,主油针其实有点类似老式化油器的针阀和浮子室,用来控制油压的一个基准面,而副油针就相当于柱塞下面那根针,可以帮助气化,控制主喷孔出油量与节气门开度的配比值,而这个配比也只能是微调,因为主要范围其实已经由于喷孔的直径和喷针的锥度固定死了。

网友(2015-05-09):
引用 楼主:
这种可能是直升机上的,拿来时候连桨垫都没有,只好用铁棒临时车了一个装上去,装了个10×6的桨,热火头 ...

楼主对发动机很有研究啊,值得学习。不知道发动机用不同的油品会不会有影响。我现在在磨一台三叶52的,用的是成品油,30%的硝基,家里还剩下2升的15%的油,没敢用,不同品牌,比例也不一样,不知道混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对发动机很有研究啊,值得学习。不知道发动机用不同的油品会不会有影响。我现在在磨一台三叶52的,用的是成品油,30%的硝基,家里还剩下2升的15%的油,没敢用,不同品牌,比例也不一样,不知道混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申精,像这样的贴纸实在太难得了,不管对新手还是老手都很有帮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理论知识是一方面,喜欢折腾油动的,就搞个发动机回来拼命的调,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不管是分体还是一体化油器,调法都大差不差的!只要能保持发动机不熄火,各个阶段给油门试 ,贫油,富油,一试便知!

网友:
支持,期待楼主多多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