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小瓢虫成功飞起来了 在此分享注意事项和超轻接收

楼主(2012-09-19):
首先我要在这里感谢xianthinking前辈的指导
这四轴真的超级稳超级好飞
先跟大家说一下DSM2山寨接收很多  最好用的我认为是6110  拆到最后可以达到1g的重量
本文最后也帮大家解说一下这接收的空点在哪  (假点  不需焊接的点)

我们先看些图片吧

注意事项
1. 首先买这台一定要买USB传输线  不然无法玩
2. 飞控和传输线对接时  要注意  TX--->RXD    RX--->TXD其他都照着对接
3. 对应顺转桨的马达  红线接GND   黑线接VCC

xianthinking前辈的指导我转发到这
飞行前,需要用GUI程序观察和调整必要的选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通道正反向,校准通道中立点和通道行程;
设置传感器开关(AUX1/AUX2);
检查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正确(如果不正常则代表飞控有故障);
测试启动电机后,飞控动作是否正常。

调试过程中可以不需要连接电池,只需接上FTDI。飞控启动时,请保持机架在尽可能水平的位置,蓝色LED灯会在一阵快速闪动之后熄灭,表示已经初始化完成。请打开GUI程序,选好端口号(本例为COM3)。然后点按START进行数据读取,这时马上会看到所有传感器的输出状态,点按READ可读取到飞控参数。设置通道正反向:
油门/升降舵摇杆往上下方向推,图中对应的滑块也应该往对应方向滑动,如果不正确,则需要把对应的通道反向;
副翼/发射电摇杆往左右方向推,图中对应的滑块也应该往对应方向滑动,如果不正确,则需要把对应的通道反向;
校准通道中立点:
油门通道无需校准,观察升降舵/副翼/方向舵摇杆在中间位置时,对应的滑块是否显示为1500左右(允许±3误差),如果正确,请修改对应通道的中立点,让这三个通道摇杆在中立点时,对应的数值也在1500左右。请注意,如果中立点信号位置不准确,会导致飞行误动作。
校准通道行程:
油门通道无需校准,观察升降舵/副翼/方向舵通道摇杆在推到最大/最小位置时,对应的滑块是否显示为最大1900/最小1100左右,如果有偏差,请修改对应通道的行程,让其最大值刚好超过1900,最小值刚好低于1100。请注意,如果不处理好,会导致解锁/锁定油门、校准传感器和进入液晶编程模式出现故障

网友:
沙了你的发

网友:
好迷你啊

网友:
想入台玩玩

网友:
飞控自己DIY的?

网友:
占个位置!!下次有机会搞个嘿嘿

网友:
只能用JR的控

楼主:
沒有一定要用JR阿  你裝啥接收就用啥牌子

网友:
这个飞控连接接收机的地方只有4个通道,请问楼主使用6通接收机的时候,是如何设置AUX1/2通道的?

网友:
这一块小电池能飞多久呢?

网友:
电路板作为电机支撑臂,炸机会不会断

网友:
这么好的帖这么没有人顶呢    顶起
这个四轴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