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板承重,潜力无限啊

楼主(2012-09-19):
家里装修,放了8.5吨重的水泥黄沙在楼板上,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这样看来,一台几百公斤的机器,如果上面垫上木板,应该还是安全的。
这个楼板应该还是比较薄的,脚一跺就会有振动感,老家自己造的房子,1cm钢筋网,13cm厚的现浇楼面,几个人在上面一起跳都蚊丝不动,像平地一样。

网友:
静压和冲击都是力但概念绝对不能弄混

网友:
要是放个等重量的床 那可就要命了。

网友:
给人用的一般安全系数都非常高,以前做立体车库的时候,那还是给车用的,钢丝绳的安全系数都在8以上。

网友:
我的都在10楼放着,一个0618,一个西湖7025,没事的

网友A:
往地上摔一袋砂石试试
我家平方的房顶,10cm浇筑,放几吨玉米也没事,但是人在上面跳一下,感觉变化比较明显,有震动

网友:
按照上面的说法,我家的楼跳都没反应,岂不更没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地上摔一袋砂石试试
我家平方的房顶,10cm浇筑,放几吨玉米也没事,但是人在上面跳一下,感觉变化比较明 ...

那沙子他们卸下时都是直接摔的,振动明显,这还是细沙,所以感觉楼板很薄,跟自己家造的房子根本没法比。
要是双脚齐跳没有震动,那承重力应该更强吧。

我打算把我那台二百多斤的床加一百多斤的台子,还有柜子、雕刻机、还有一些杂碎都搬楼上去,最多两个平方,六七百斤,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这两天也在装修房子,高层12楼,客厅堆了3方沙子 50袋水泥,地砖和墙砖等,房都堆满了。现在砖都贴完了,啥都好好的,想整台CJM320B,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穷人不穷啊,这是几楼?沙子怎么上去的?我家的沙子是我背到5楼的,所以才发明吊机,又发明爬楼机,又感觉没有机器不行,

网友:
楼板上放个7,8百公斤应该没事的

网友:
现在的楼板都是现浇顶,是整体的,应该比楼板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也在装修房子,高层12楼,客厅堆了3方沙子 50袋水泥,地砖和墙砖等,房都堆满了。现在砖都贴完了,啥 ...

3方沙子就要50袋水泥?我五方沙子只买了20袋水泥,那不是完全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地上摔一袋砂石试试
我家平方的房顶,10cm浇筑,放几吨玉米也没事,但是人在上面跳一下,感觉变化比较明 ...

振动不怕啊,怕就怕不振动啊,想烟囱一样,要是不会晃就完蛋了啊

网友:
现在的高楼根本不行  放小车应该无压力

网友:
不要拿这个开玩笑,同种重量的玩意是不一样的,现浇顶承重相对要打,但是北方大部分都是偷工减料,浇筑厚度也不够 ,你放个机器 想想电锤的原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穷人不穷啊,这是几楼?沙子怎么上去的?我家的沙子是我背到5楼的,所以才发明吊机,又发明爬楼机,又感觉没 ...

你那显微镜架子还卖不卖啊?短消息也不回,。晕死。。

网友:
放个几百斤小机器没事的,做好隔音放心玩。其实放大机器也安全 开工前系上安全绳就行了 危险的是楼下

网友:
一般的家机对楼板应该都没有问题吧,要不家里来几个热人不就完了。

网友:
时间短了,各部位受力可能变化得慢,要是长时间放置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开车闯红灯是安全的,因为昨天看到有个人闯了下没有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
呵呵,有没有专业人士出来说说楼板标准承重到第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显微镜架子还卖不卖啊?短消息也不回,。晕死。。

卖啊?多少钱来着我都忘记了,那玩意是齿轮齿条升降,不能自锁

网友:
7045在楼上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啊?多少钱来着我都忘记了,那玩意是齿轮齿条升降,不能自锁

加我qq 查看下你的短消息   估计都满了   无语

网友E:
楼板上雕铣机1.4T,无压力,底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板上雕铣机1.4T,无压力,底楼

厉害,没地下室吗?

网友:
现在高层现浇楼板厚度不应小于10CM,许多开发商都控制在9CM,一栋楼的楼板都刮掉1CM厚度就能刮出不少净利润.越重的东西原则上要放在越小的房间里,最好放两实墙的墙角,最忌放屋子中 央及横梁的边上(如窗户边上).受力的概念要清楚.

网友:
这种是"万一" 的事, 不发生并不等于不危险,

网友:
我的7045上二楼,没有压力

网友:
楼板内的钢筋是预拉伸的,水泥的特性是脆的,就是说,不论放多少东西,都不会出现木板那样的弯曲,如果变形,就是崩塌,类似雪崩

阳台是一个特例,因为是探出去的,会发生可以看到的裂缝和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3方沙子就要50袋水泥?我五方沙子只买了20袋水泥,那不是完全不够了?

其他房间还有沙子水泥呢,上次说的只是客厅

网友:
要是放个等重量的床 那可就要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显微镜架子还卖不卖啊?短消息也不回,。晕死。。

买显微镜干啥?我见以前好多人都在买

网友:
放 肯定没问题  问题是能放多久  1年....10年.....就是一个不会炸的弹  掉下来也要命   楼主还是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