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板

楼主(2012-09-19):
起飞时4个马达不同步,前后马达一样。左右马达反应迟钝,

网友A:
能飞就行 不要管他 有时候是这样 我的KK也是、

网友B:
效准油门行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准油门行程了么?
校准好了,推到快1\5的时候前后马达启动,左右启动不了,还得加油门

网友C:
微调的中立点校准后试试 推荐使用旋转电位器的方法

网友D:
校准 电调的油们行程了吗 KK貌似是吧YAW 旋到0 然后油门杆推最大 插电 电调电机 唱完 歌后 油门打最低 唱完歌 断电 然后 YAW 旋回去 然后就同步了吧

网友(2013-11-23):
电调要一样 然后校准油门行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