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个无刷马达启动的问题,感谢哈

楼主(2012-09-19):
买的一条PNP的8301船,原配50A电调+2815外转无刷马达。第一次下水,第一电正常,第二电就烧了电调,现象是马达抖动,低速正反反复转。电调发烫,拆开后发现一个MOS击穿,不会修,放弃。

于是在淘宝上另购一颗70A无牌水冷电调,发现如下现象:
1、启动困难,给油后,马达先抖动,几秒钟后才能顺利转起来
2、有一定概率(20%)抖动后也无法转起来
3、有几次,给油后马达抖动,啸叫,无法转起来
4、只要能转起来,即使松开油门,在马达惯性停下来之前,再次给油加、减速都很正常,无数次都可以。但一旦马达完全停止下来,再次启动就会抖
5、设置了所有可能进角选项,无明显改善
6、把2815接到另一台车用的无刷电调上,试验多次,均完美启动

搜了论坛,最怀疑的是缺相,上述第6条说明马达貌似无问题。
电调缺相?如何检查?如果是缺相,是否会完全无法启动呢?还是也符合第4条?

国庆准备要好好玩一下,时间无多,麻烦各位专家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烧了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一相!

您是指电调烧了一相?还是马达?如果检查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电调烧了一相?还是马达?如果检查呢?谢谢

都有可能。找另外一套动力测试~

网友:
缺相呢,多是电调的问题,电机很少坏的,也有可能是电压不够,有些电调用2S就有这个问题,启动发抖,上3S就顺利启动。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果然是电压问题,试了4s锂电就好了,2s一直有问题,但换别的马达又没问题。应该是电调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果然是电压问题,试了4s锂电就好了,2s一直有问题,但换别的马达又没问题。应该是电调的兼容 ...

这样的事最坑了,它也不是坏,就是用不了,让人抓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