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平衡充 并充和串冲区别

楼主(2012-09-19):
    近期打算入个平衡充,纠结于bc168 和 i charger 106B 这两款,但了解到bc168 使用 并充板 ,看介绍 多组电池使用并充板充电时,必须保证每组电池电压差别不能高于0.1v。否则似乎对电池或者并充板有影响,不是很明白希望了解的朋友能给个准确答 案。 而i charger 106B 属于串冲,没有这个限制。
     还希望大家能具体说下并充和串冲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
LZ说反了吧,BC168和A6都属于并充,不使用并充板,i charger 106B串充才需要并充板。
并充是将每个电芯单独充电,单独检测,因此各个电芯相互没有关联,可以不同容量电池一起充电,缺点是通过平衡头充电,线芯小,不能大电流充电。
串充通过电池的电源线充电,利用平衡头检测每片电芯电压,优点是可以大电流充电,缺点是如果算法不好,平衡时间会很长。
串充如果多个电池一起充电需要用到并充板,就是将多个电池并联,充电器将多个电池看成一个大容量电池充电,要求每个电池容量基本一样,电压基本一样,如果电压相差太大,高电压的电池会向低电压的电池充电。并充板的缺点是平衡时间会比充单个电池更长。

网友:
想当年玩小玩具飞机的时候哪知道会钻得这么深。。。。现在还要学习电路知识了~~

网友A:
沙发正解,学习了。其实用串充的话,再用并充板其实不太明智,要冒的风险很大,而且一般来说,顶多就是两块并充(类似700级电直的12S电池分拆成两块6S,充的时候一致性较高)。

还是HYPERION EOS 720i SUPER DUO 3爽,独立两路串充,每路可充7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正解,学习了。其实用串充的话,再用并充板其实不太明智,要冒的风险很大,而且一般来说,顶多就是两块 ...

如果我目前直充3s电,以后考虑会添置一个外场6s电池包,使用什么平衡充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目前直充3s电,以后考虑会添置一个外场6s电池包,使用什么平衡充合适呢

看预算吧,不过外场一般都是串充的比较多,因为平衡充所用的平衡线无法通过大电流,用电池的输出线来充(就是串充)就可以大电流充电了。现在一般在飞场充电的人,多数都是使用PL8或者PL6(PL8最多),你可以先看看他们所用的设备吧。

不过,要是都是用3S电池(而且还是450电直的那些),我觉得UN-A6平衡充也足够使用了,每s用3A电流去充(等于串充的9A电流了,是吧?)。

PS:我自己原本就是用UN-A6(旧版),最近添置了一部720i DUO。新版的UN-A6(最新的那款)感觉还可以,不过,UN的东西都比较贵,而且比较看重RP,自认RP不高的人就要小心了。

网友:
并的串的各一个,大电流时串充,平时不急用时维护电池时用并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目前直充3s电,以后考虑会添置一个外场6s电池包,使用什么平衡充合适呢

外场6S锂铁不合适,最好使用7S,电压23v~24v,能发挥出kw充电器的最大输出。

如果电池不超过1000mh,比如F3P机型的用户,选UNA6,可以。用4S锂铁做外场供电。并充方式完全使用平衡头,那么细的线绝对不要用大电流。

如果以后还要飞更大的飞机,还是选择个串充的吧。对icharge不了解,周围也没人用。不做评论。那个价位的可以选择
Hyperion EOS-1420i-NET3。
到了kw级充电器,就别太省了。

网友B:
1420 550w。
3010 1000w。
自己看着办了。

网友:
306B够用了

网友:
考虑安全因素楼主还是上海波的充电器好点,不过海波的充电器确实没什么性价比,但安全也算是一种性价比,材料很重要,不过你的做工如何,国内的材料如何大家心里清楚。不过国货性价比确实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20 550w。
3010 1000w。
自己看着办了。

外场能用到1000w功率的人,是不会纠结买icharge还是hyperion或是POWERLAB的。1000w什么概念?12s电池20a充电,能飞到12s 5000mah的,50cc油改电或是700e级别,这个级别的玩家,根本不需要问充电器的选择问题。

网友:
12s很少人用的啦
1000w如果给我,我也是飞50E用,6s电池 30A充电而已。
15分钟充满两组电池,飞10分钟,休息15分钟,很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