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uvsuv mcpx改无刷启动卡转

楼主(2012-09-19):
收了个2手的mcpx,带了无刷电机、电调这两样只要了50块钱,到手了把有刷拆掉,把电调、电机装起才发现推油门电机一卡一卡的转不起来没过几下停了,重新上电池一样一卡一卡的转不起来没过几下停了。
有时运气好能转起来就没问题,收油再推又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要调整切角?这电调又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调。
(不带负载的时候转起来根本没问题)

网友:
是否電機其中1相接觸不良, 試試重焊一遍試試.

楼主:
可是不带负载转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偶尔带负载还是能启动的

网友:
用手拨动大奖,看看是否大齿轮与电机齿接触问题。二手机通常都炸得不轻,所以先要调整机械部分,直到拨动大奖可以顺畅转几圈再判断是否电调问题

楼主:
我用有刷飞得都还不错的机械部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有刷飞得都还不错的机械部分没什么问题

通常是电机内部断线了,尤其是c05m,很容易被螺丝顶断漆包线,漆包线断了依然搭在一起,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刷了BLHeli的电调可试试增加Startup Power到1.5及StartUp Acceleration到1.0… 不过需要USB下 载器去更改设定…

网友A:
因为你不带负载能转起来,这个看起来不是焊接或者线路的问题。
重点看看齿轮卡得是不是太紧了。用个简单得方法测试就是,
不接电源,用手带动大浆转动,要多快打多快,然后看看
大桨转几圈自己停下来。应该可以转三四圈左右。如果一圈或
半圈就停下来,说明太紧了。

楼主:
转起码转3圈以上,一点不紧。
回去检查看看电机线是不是有问题,在不然就看看怎么搞电调了。
我有arduino的usb下 载线   看看电调是不是刷了blheli    不行自己刷一个进去看看
唉   搞个2手的真不省心。    他也挺坏的,说好带4块电池结果只来了两块,50块钱电机加无刷结果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不带负载能转起来,这个看起来不是焊接或者线路的问题。
重点看看齿轮卡得是不是太紧了。用个简单得 ...

打酱油路过...

机械故障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感觉是否是虚焊了 检查下无刷的3根线~~~

网友:
加电,如果你手动带浆转起来,那是不是就能正常运转呢。
如果仅仅是启动的话,有可能是启动的时序不太对。
还有,如果某一相的 FET 有个特别弱,或者就坏了
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仔细检查焊接有没有鼓包的
FET.

网友:
和我返厂的02S电调一样,返厂回来后就LZ的毛病,要用手帮着转下,才能启动,但启动后,工作正常,停下了,又不行了,又要帮转,建议换个电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