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打小闹的改动之二

楼主(2012-09-19):
X650到手之后按照提供的要求,双手用食指托住机体的中间位置来调整重心。但是飞过了几次就发现,重心的位置不是很合适。因为重心的位置不太准确,造成飞起之后飞控要不断地纠偏。有的时候会产生摆动或者飘逸。这是因为飞控的叠带算法造成的。
动动脑子之后决定添加东西把重心弄得更准确一点。

拿了一根5mm的碳素纤维管,截成160mm长。这个长度刚好在壳子内,比机架每边长出20mm。

楼主:
准备好碳素纤维管和几根捆扎带

翻过来在重心位置绑上一边

再把另一边也绑上

楼主:
在X650上面的手脚做完了。

用以前做KT机起落架2mm钢丝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把它穿入绑在机身上的碳素纤维管中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提起它来,重心的调整和准确也就好多了。

网友:
嗯,我刚组装完F550,发现重心问题的确很值得留意。

楼主:
其实我是玩无动力滑翔机的。重心的程序检查是起飞前必须的程序。为什么双手托起检查重心会有偏差。因为人的大脑会有一个不经意的反应。仔细的观察发现,当机身向一侧偏的时候,你的手指自然不自然的就会转动。这样虽然看似机身水平了,但是因为下意识的手指转动。而重心产生偏离。如果是固定翼飞机,这个航次你可用遥控器上的微调来修正舵面。但是X650或者其他的四轴或者多轴飞行器,采用的是自动飞控。他的陀螺仪要保持平衡,就会不断地发出指令纠偏。而咱们这些民用玩具级的小家伙,器件的反应速度已经精准度很低。所以出现明显的摆动幅度较大了。这是软件根本达不到的。如果就是要是达到比较地端一点的商业级别的飞行器稳定程度。那这千把元钱的东西根本不可能。

网友:
这机子瞅着眼熟

楼主:
你帮我装的,已经从东半球拎到西半球了。除了那次摔坏修理以后还没出什么毛病。参数也是在好远的那块空地上调整的。因为我没有PC,也没有调整过。这小家伙挺好玩的。飞的高了有点看不清前后左右。加个兵乓球才不转向。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这个帖子好!让我学到了一些!!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