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首发视频,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2012-09-19):
FPV新手,第二架载机第一趟出门飞行,此视频为第三个起落。无飞控、无OSD,因之前飞丢过一架,飞的比较保守。

比较困惑的是干扰较严重,飞行中飞机和图传接收机之间应该没有障碍物,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分析。
自我感觉是机上设备引起的,准备改动设备位置,尽量避免遮挡图传信号。

网友A:
新手求楼主详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楼主详配

盗版翼龙+柏通1.2G800WM图传+索尼700线摄像头+笔记本+采集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盗版翼龙+柏通1.2G800WM图传+索尼700线摄像头+笔记本+采集卡

多谢。楼主是用2200电?给图传供电有加稳压模块不?之前飞过冀龙,能载这么多不可思议呃。而且800WM的图传好像很远传回的图像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是用2200电?给图传供电有加稳压模块不?之前飞过冀龙,能载这么多不可思议呃。而且800WM的图传 ...

笔记本和采集卡是在地面,相当于就带了一个图传和一个摄像头。
用的3S2200MAH,没有稳压模块。
之前的一架飞得更远,比这个可能要远一倍,后来飞丢了,这次是飞得比较保守,用这个图传好像有人飞到5公里以上的。

网友:
大好,我来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和采集卡是在地面,相当于就带了一个图传和一个摄像头。
用的3S2200MAH,没有稳压模块。
之前的一 ...

领教了。。。等买了图传再请教

网友:
飞的不错,支持平民FPV.顶起来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高效能四轴电机,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盗版翼龙+柏通1.2G800WM图传+索尼700线摄像头+笔记本+采集卡

我用笔记本+采集卡录制的话 怎么会一卡一卡的呢?求LZ的电脑设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笔记本+采集卡录制的话 怎么会一卡一卡的呢?求LZ的电脑设置 谢谢

我的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视频延迟严重,后来换了个摄像头情况消除

网友:
德哥不错呀,有这么好的开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视频延迟严重,后来换了个摄像头情况消除

可以告之换了那种摄像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之换了那种摄像头吗?谢谢

索尼700线的微型摄像头。
不过还有种可能是音频线引起的。
因为之前的摄像头带拾音器,视频、音频线都插到采集卡了,现在的摄像头只有视频线,你可以先拔掉音频线试试,行再换摄像头。